[军事] 拆解东德蔡司DF望远镜 清除了内部挥发了几十年的油污。

楼主(2021-11-20):
拆解东德蔡司DF望远镜 清除了内部挥发了几十年的油污。

NVA 7x40

网友:
高端货,上次地摊上看到一个英国产的单通望远镜,要600,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蔡司,后来复原时左右两个光轴难以调到平行。

网友:
小时候拆过一个,装不好,左右影像有偏差,看了头晕

网友(2021-12-24):
军镜吗?看起来很黄,那时候没有ed吧。

网友:
用什么擦的?

网友:
据说组装好了还要用专业仪器调校的,你这个组装后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也想搞一台玩玩

网友(2022-04-17):
这玩意弄好了好。。收藏品了

网友:
光轴不好校,如果充氮的话,一般做不了,咸鱼上有人修望远镜,他也充不了氮。

网友:
请教高手,镜片有点花了怎么修复?

网友:
多少年了,好东西

网友(2022-11-29):
不敢拆,没仪器校正

网友:
看着真不错,这种东西拆开了,装回去的确会有问题~~

网友(2023-01-02):
保养得不错。有历史,有故事。

网友:
这玩意里面是充氮的,大凡这样的光学设备俺都不敢轻易下手去拆,因为没法充氮,一旦受潮发霉镜片就废了。

网友:
用什么清洗液什么工具擦的?

网友:
不知道里面带个把子的铝箔圆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光学矫正感觉很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