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台式机能正常进系统使用,电源指示灯和硬盘两个灯都不亮

楼主(2021-11-20):
这几天公司检查强制断电过,今天发现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都不亮了,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A:
LED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坏了

两个一起坏了?两个指示灯两个电路控制的呢

网友:
替换法试试

网友:
既然能进系统  为什么还要考虑led呢    无视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上 插座 插头那里, +  -    插错了。。。

还有,显卡风扇 该刷刷灰了

网友:
现在不少新出的主机都没有硬盘灯了不过电源灯还是有好些。

网友:
cmos
重置一下。

网友:
这个跟cmos设置无关,6楼说的可能性最大,正负接反了。或插针氧化接触不良、电线开路等可能。LED二极管损坏可能性几乎没见过。

网友:
主板上插头摇晃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