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在禁用u盘的电脑上把u盘模拟成cd驱动器

楼主(2021-11-20):
如图这是单位有的u盘使用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进pe系统啊~~~~

网友A:
大部分u盘都可以通过量产硬件模拟成usb光驱或者usb软驱
你这个是慧荣的,那个软件可以共享下么,第一次看到还能双向传输的
以前学校机房管理软件禁用u盘就是用量产软件量产成光驱可以用,每次想写入还得重新量产一次

部分慧荣主控的普通u盘用这个软件就能直接转换成你那样的

网友:
这是量产成CDROM了

网友:
重新量产成普通U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u盘都可以通过量产硬件模拟成usb光驱或者usb软驱
你这个是慧荣的,那个软件可以共享下么,第一次看到 ...

是的他这个就是惠荣。我用其他优盘做的cdrom是不可读写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u盘都可以通过量产硬件模拟成usb光驱或者usb软驱
你这个是慧荣的,那个软件可以共享下么,第一次看到 ...

如何联系 wx:hanxu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u盘都可以通过量产硬件模拟成usb光驱或者usb软驱
你这个是慧荣的,那个软件可以共享下么,第一次看到 ...

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u盘都可以通过量产硬件模拟成usb光驱或者usb软驱
你这个是慧荣的,那个软件可以共享下么,第一次看到 ...

是的哦这个就是慧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u盘都可以通过量产硬件模拟成usb光驱或者usb软驱
你这个是慧荣的,那个软件可以共享下么,第一次看到 ...

确实是这个优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联系 wx:hanxu910

传个网盘吧,我试试手头的慧荣盘
或者奶牛快传,不用注册的,直接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个网盘吧,我试试手头的慧荣盘
或者奶牛快传,不用注册的,直接传

百度网盘hanxu0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disk/main#/transfer/send?surl=ADcAAAAAAAw1wQ

传这个里面吧

发了百度网盘好友了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