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监控摄像机无法使用,拆!

楼主(2021-11-20):
偶然得了个监控头,新的,未知型号,看标识应该是大华的。本来想接到网络录像机上使用,可是连进网络后发现不了摄像机就更没有图像了。研究了一阵直连电脑也是能发现设备但是用IPcamera无法出图像。就拆开看看,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只是有张内存卡。哪位懂的教教我怎么使用。感谢

网友A:
新的就不该有问题,用pss软件搜一下,激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就不该有问题,用pss软件搜一下,激活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大华的用ip configtool 大华官网下载,然后摄像头接同一局域网,搜索

网友B:
就是这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界面

感谢。能搜到,添加到其他品牌录像机还需要特殊设置吗

网友:
插卡的是不是要手机app才行?去奶茶东那看看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