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前两天到的一转三插头 今天拆开看看

楼主(2021-11-20):
虽然做工差点  毛刺比较多  但是材料用的是铜的  非镀铜  也不是铝的  铜片厚度0.3薄了点 总得来说小功率使用没问题

网友A:
铆钉接触只能小功率用用,家里电扇二芯插加个这个转弯,不用挡过道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手机充电器  路由  机顶盒集中使用 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钉接触只能小功率用用,家里电扇二芯插加个这个转弯,不用挡过道还是挺不错的 ...

是的  用红包一毛九到手  实在没地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  路由  机顶盒集中使用 还是不错的

只能小功率用 大功率一下就玩

网友:
买过出口到日本的外贸货,很不错,做工用料都很好。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蓝色,垃圾了点,这插头插不了很紧,插好后松垮的,容易掉。可以引线出来接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充电器  路由  机顶盒集中使用 还是不错的

家里我改的集中供电,父母家里改了一个不成功。

网友:
这个不错,设计和材料还是值的,小功率直接用,瓶颈是活动插头的连接铆钉,大功率用可以在确定安装角度后自行堆锡加固,将活动插头变成固定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