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用热胶枪改烙铁的吗?

楼主(2021-11-20):
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介绍一下。
都需要什么元件和材料?效果怎么样?

网友A:
电烙铁现在这么值钱了?

网友:
有用TI2发热芯改热熔胶枪的

楼主:
不是钱的问题,是想一物多用。

网友:
买一块95度的锡饼
切成条
当胶棒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现在这么值钱了?

他是想直接挤出锡浆

网友:
热熔胶枪一般是恒温ptc,温度较低且不可调,没法化锡,除非有低温锡,这个我没研究过。
几块钱包邮的电烙铁其实足够一般人用,我用的是diy的t12,也就几十块。

网友:
这个真的很难实现,熔点不同。

网友B:
我的热熔胶枪是可调温的,最高220度,120瓦,是铜头的,试了一下,转到220度,五分钟也化不了63锡,看来要想当电烙铁用,还需要更高温度的胶枪才行。

网友:
买个枪形的烙铁就行  ,好多还带手动送锡。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热熔胶枪是可调温的,最高220度,120瓦,是铜头的,试了一下,转到220度,五分钟也化不了63锡,看来要 ...

220度应该能化锡了,可能铜头热量不集中。如果枪中放一根尖头铜芯让热能直接传导到头部可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