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款蓝牙自动和手动控制器(微信小程序可选)

楼主(2021-11-20):
DIY一款蓝牙自动和手动控制器,带微信小程序修改。
功能有:手机靠近自动控制,可用于电动车电门控制和其它自动控制,靠近开启,人走关闭,信号距离可调最远十几米,最近4米,离开6米。
接线来在做降压电路输入9-90V 输出5V 和12V可选。我准备装在我的电动车上。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没有找到合适的蓝牙模块,网上50块钱买了个成品

网友:
自己能制作了,牛

网友:
用蓝牙防丢器改不行吗   蓝牙防丢器离远报警输出接电动车报警器的锁车信号上

网友:
能将蓝牙距离调整在一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没有找到合适的蓝牙模块,网上50块钱买了个成品

很早之前跟着坛友们撸了好多1块的破司机,里面就有蓝牙模块,但自己玩不转,大神们不妨研究下那上面的模块。

网友B:
这个是个怎样的 流程?
需要微信小程序一直开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个怎样的 流程?
需要微信小程序一直开着么?

不需要,微信小程序打开自动连接,后面只要手机蓝牙开了,靠近就打开了

网友:
这是需要烧录什么固件吗?

网友(2022-12-13):
这种模块我看到有8~15包邮的

网友:
放出固件放出原理图呀,大家一起上车呀

网友:
硬件好说,主要是软件思路,给大家讲讲如何实现的呗

网友:
做得非常不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