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外壳不一样的“旦斯”随身wifi,有卡槽有超级密码,到手即用,不折腾......

楼主(2021-11-20):
(本帖已失效)

还是和旦斯一样的,除了外壳。
超级密码继续有效,卡槽齐全。

聪赋随身wifi

重点是频段不阉割,难能可贵

↓↓
↓↓↓

频段不阉割,难能可贵

14.9¥
37¥G8wIXxhncM6¥ https://m.tb.cn/h.fhuAFY9

室内随便测试下速度:

~~~~~~~~~~~~~~~~~~~~~~~~~~~看帖注意失效性!仅供参考~~~~~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个可以插自己的4G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个可以插自己的4G卡使用?

是的

网友B:
超级密码怎么不贴出来分享下

网友C:
测速用的移动节点,换个电信试试呗。 总感觉通过这玩意不如直接插手机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密码怎么不贴出来分享下

UFIadmin1234

网友A:
下了一单
再请教一下,到手后直接插自己的卡就OK还是一番操作后才可以用自己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了一单
再请教一下,到手后直接插自己的卡就OK还是一番操作后才可以用自己的卡? ...

超级密码  自由切换SIM卡

UFIadmin1234

宝秋轩
现价 19. ?元
https://m.tb.cn/h.fS05LuM    u質4$cUPEXxLSOYk$://,   6频段,继续值得入手,不折腾!

网友:
这几个频就是阉割了的吧

网友B:
谢谢分享,下单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速用的移动节点,换个电信试试呗。 总感觉通过这玩意不如直接插手机速度快 ...

换电信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密码  自由切换SIM卡

UFIadmin1234

YES!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下单一个玩玩

这家要么财大气粗,要么后知后觉!

如此下去,不知道能撑几天不拆卡槽!
且行且珍惜 !!

楼主:
UFIadmin1234 密码用来切换SIM卡的

网友:
有没有5G的车 推荐个

网友:
已下单  这个比旦斯家 多1个移动的b8频段

网友:
评价里面逮到了楼主

网友D:
我买了3个,这个硬件版本号都一样,应该多了一个射频芯片,待机约0.7瓦,缩水版待机0.4瓦,高通版的我实在是害怕发烫没有撸,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网友:
买标准版还是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3个,这个硬件版本号都一样,应该多了一个射频芯片,待机约0.7瓦,缩水版待机0.4瓦,高通版的我实在 ...

看功率倒是验证是否缩水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