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3842和双光偶组成的24V电源改可调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1-20):
电源24∨16.5A。本想改个调压调流的,3842加了16V辅助电源,改变TL431R极分压比输出12V左右时电源保护没输出了。分析是光偶原边失去了工作电压导致3842保护,难道只能在次级再加个辅助电源吗?

网友A:
确实需要在低压端也加上一个和原机电压差不多的辅助电源,楼主这里就是需要加上一个24V左右的辅助电源。
如果没用辅助电源,则输出电压降低到一定的程度,431就会因供电不足,不能有效让光耦工作,影响反馈电路的信号传递,以至于造成稳压电源各种问题,保护现象就是其中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需要在低压端也加上一个和原机电压差不多的辅助电源,楼主这里就是需要加上一个24V左右的辅助电源。
如 ...

但问题是这辅助电源加在那?与输出同时加到431R极吗?这样会不会失去了它的检测功能?
另外,昨晚把初级的辅助电压加到17∨左右时炸机了,功率管、3842、保险管、源极检流电沮、功率管基极电阻都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这辅助电源加在那?与输出同时加到431R极吗?这样会不会失去了它的检测功能?
另外,昨晚把初级 ...

看来你改可调电源的功课做得不足。
给你一个我改可调的一个电路图的原始记录图,虽然不是3842的,但是电路原理基本一样。
1、高压部分必须要断开原机为3842供电的电源,接入辅助电源,避免调整电源输出电压时,供给3842的电压大幅度变化,同时断开不需要再用的自启动电源电路。
2、断开低压部分给光耦和431供电的线路,接入辅助电源,避免调整输出电压时,光耦和431的供电不足或者太高。

参考图如下:

我的最终应用图如下:

楼主:
也可能这个管理芯片不是3842。按理38系列芯片加辅助电压到17V左右没问题吧?或许是占空比各不相同导致开关管输入异常以至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这辅助电源加在那?与输出同时加到431R极吗?这样会不会失去了它的检测功能?
另外,昨晚把初级 ...

再传一个可能清楚一些的最终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传一个可能清楚一些的最终电路图:

非常感谢大师的用心指教!
我这版子的芯片也可能不是3842,但一定是38X系列的。后级只有二个光偶无运放,38X的6脚输出通过二个三极管到开关管G极。
现在确实不清楚能不能比较省心地改调压调流,太麻烦就算了,已有一个零到一百∪350W的可能,因此只想弄个5-30V较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传一个可能清楚一些的最终电路图:

大师在吗?这个板子让我搞残了!
上次接18∨辅助电源后后级串的100W灯泡亮了,又试了几次彻底炸机。现在换上所有元件7脚电压还是在12-14.5左右跳变3脚有1.4∨以上。输入端接低压直流则7、5脚电压正常。怀疑变压器坏了换上个好的(没接次级负载)几个脚电压也跳,也许是没后级反馈原因。查遍所有有关元件还是无解。急求大师指导!

楼主:
手抄了板子电路如下:
注入低压直流短路启动电阻7脚电压稳定,5脚5V。1脚6.2V,2脚1.34,3脚1.45,4脚1.92,6脚0V。接市地各脚电压就跳变,后级输出却无任何反应。几乎换遍了相关元件,见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抄了板子电路如下:
注入低压直流短路启动电阻7脚电压稳定,5脚5V。1脚6.2V,2脚1.34,3脚1.45,4脚1.92, ...

你图上的光耦 U2 发光管端串的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稳压管? 普通二极管,好象无法理解这个光耦的用法。
如果是稳压管,那这个光耦可能用作过压保护。
如果抄图正确的,从图上看,这个芯片好象不是38XX系列的,38XX的8脚都是5V基准脚,那U2光耦就算作是过压保护,也好象不太对头。不会起拉低基准电压的作用吧。先不改可调,还能恢复改之前的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的光耦 U2 发光管端串的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稳压管? 普通二极管,好象无法理解这个光耦的用法。
如 ...

这个我也认为是稳压管(标注WF)。原图有些出入刚更改了下。我还有一个同样的板子在,但对照着也修不好啊!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的光耦 U2 发光管端串的那个二极管,是不是稳压管? 普通二极管,好象无法理解这个光耦的用法。
如 ...

你说的就是这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需要在低压端也加上一个和原机电压差不多的辅助电源,楼主这里就是需要加上一个24V左右的辅助电源。
如 ...

补发的帖子不见了从发一个
.你说的就是图中标上WF的二极管(Pcb板上注的ZD1)我也认为是稳压管。应该是38系列的芯片,我换了二片,加上低压直流8脚都是5V。
我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但对照着还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抄了板子电路如下:
注入低压直流短路启动电阻7脚电压稳定,5脚5V。1脚6.2V,2脚1.34,3脚1.45,4脚1.92, ...

仔细看了你画的图,很遗憾,好像左右两图对不上号!
如果假设两图各自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作了标准,供你参考。

另查资料,如果你的右图是正确的,IC就应该是3842或者384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发的帖子不见了从发一个
.你说的就是图中标上WF的二极管(Pcb板上注的ZD1)我也认为是稳压管。应该是38 ...

电压在跳动,那应该是进入保护了。3842打嗝保护最多的原因是: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等。
建议你先恢复改装前状态,修好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画的图,很遗憾,好像左右两图对不上号!
如果假设两图各自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作了标准,供你参 ...

左图接的是8脚外围,7脚的外围画到右图了。
我试过短接启动电阻供辅助电源但未断开副线圈供电,此时电路也不工作。此时8脚5V正常。我想只有芯片和变压器原因了,怀疑买的芯片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在跳动,那应该是进入保护了。3842打嗝保护最多的原因是: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等。
建议你先恢复 ...

现在就是恢复原样了的,只是源极检流电阻0.22Ω烧了换了个0.33Ω,431上拉电阻由24K改成了20K。问题是修不好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恢复原样了的,只是源极检流电阻0.22Ω烧了换了个0.33Ω,431上拉电阻由24K改成了20K。问题是修 ...

芯片用独立低压直流电供电, 220V用几十V到100V 限流供电,或串灯泡供电,再测试。

楼主:
明天我试试换持续供电绕组那个二极管,测量貌似好的。也用其他板上好的3842换上试,再不行换变压器。我就不信治不好它了本来也就是开始用18V辅助电源炸的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图接的是8脚外围,7脚的外围画到右图了。
我试过短接启动电阻供辅助电源但未断开副线圈供电,此时电路 ...

左右两图都画有7脚的外围,且并不一样,左图接光耦的信号,右图接高压端供给IC的电源正极。需要你澄清一下哪个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