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的灯具开光怎么搞智能化啊

楼主(2021-11-20):
现在家里弄装修,弄到水电阶段了,看看别人都是无主灯设计,准备也搞搞看,无主灯设计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灯,什么磁吸轨道灯,筒灯,射灯,线灯,餐桌上的吊灯,天花板反光灯槽,所以就很多,想想也头疼。然后怎么让这些灯具可以接入米家的控制系统变的智能化一点啊。什么只能开关零线版非零线版怎么弄啊,求大神们指点下。这几天搞水电了,确定一下。

楼主:
https://www.xiaomiyoupin.com/det ... mp;spmref=YouPinPC.$SearchFilter$1.search_list.2.19893961&last_scmv2=3001.21.1:default-3:default-4:default-5:BASE-6:FILTER_OUTER-7:default-8:Base-19:default.0.0&scmv2_num=0  米家有这样子的开关,不知道怎么搞好。

网友A:
刚装修想用智能开关肯定优先选择有零线的版本,装修的时候布好零线,单火版的稳定性比零火版的差,而且价格一般都比零火版本贵

网友B:
不建议整智能控制,灯具这些还是简简单单最好,也别学什么无主灯,别整乱乱糟的灯带筒灯,还是要多主灯,亮度必须要够。
可以整智能控制的小夜灯什么,方便睡觉关灯。

网友:
灯具还要开光?请大师来作法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装修想用智能开关肯定优先选择有零线的版本,装修的时候布好零线,单火版的稳定性比零火版的差,而且价格 ...

零火线版本是怎么布线啊,今天问了下电工,他说也不太清楚,没搞过这些智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整智能控制,灯具这些还是简简单单最好,也别学什么无主灯,别整乱乱糟的灯带筒灯,还是要多主灯,亮 ...

带点智能,语音控制下也挺好,就是无主灯好多灯,弄起来亮度其实还不是太够,如果单主灯的话,层高除了吊顶瓷砖就只有2米6,吊灯的主灯的话会不会有点压抑啊。

网友:
建议就先安装正常的,后期购买智能灯具,可以无缝替换。

网友:
任何一个个所谓的智能都是以耗费能源为代价,里面的无线接收模块时刻在耗电,机械开关,省电,省心。除非是冬天不愿意下床关灯,现在设计的床头都有开关,大不了卧室装个无线开关的灯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火线版本是怎么布线啊,今天问了下电工,他说也不太清楚,没搞过这些智能的 ...

你告诉电工,灯控的开关盒里要放个与灯一个回路的零线,就行了。

网友D:
可以整智能控制,但前提是随时能转换为普通控制,走线要注意零线要进底盒,能走双开关的尽量走双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整智能控制,但前提是随时能转换为普通控制,走线要注意零线要进底盒,能走双开关的尽量走双开关 ...

零线进盒子有什么用啊?我看以前有些接法是盒子里只有火线。我看绿米的智能开关的有火线零线版和单独火线版本。如果机械控制搞双控了,那么这种智能开关就用不起来了,得把另一个双控得改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告诉电工,灯控的开关盒里要放个与灯一个回路的零线,就行了。

零线进盒子有什么好处啊,我有点晕了,有些智能开关版本是单独火线版本,有些是火线零线版本。

网友:
别人能晕你自己不能晕啊,按照我的想法传统机械开关线都可以不放了全智能控制,还节约线材

网友E:
  普通的灯零线都在顶上直接接灯上不下线盒  线盒里只有火线与控制线(一头接在灯上)
零火模块   需要零线下线盒 取电不经过灯
单火模块是直接串连在灯线路的取电 灯仔细看是有频闪的

网友E:
还有不要做什么无主灯设计 花里胡哨的最后都会成为摆设 以后还要改
我就是搞水电的

网友:
插座一定要循环回路 个别地方可以支路
在不影响美观的情况下多留几处
  排水管要是改的 回填时买袋堵漏王用在关键接口处糊上
管线能走直不要弯 弯要大弯  最后都要埋地下的功能才是主要的 好看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灯零线都在顶上直接接灯上不下线盒  线盒里只有火线与控制线(一头接在灯上)
零火模块   需要零 ...

能不能用笔在图上画个示意图拍下看看啊,还是有点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火线版本是怎么布线啊,今天问了下电工,他说也不太清楚,没搞过这些智能的 ...

就是在原本只有火线的地方多加一根零线,智能开关本身也是需要供电的,单火的版的原理就是开关里面有一个单火取电模块,这个模块在关灯的情况下也会有微弱的电流经过灯泡,如果灯泡的功率比较小的话会出现关灯后灯泡会微亮的情况,而且单火取电模块的稳定性肯定是没有直接拉一根零线来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不要做什么无主灯设计 花里胡哨的最后都会成为摆设 以后还要改
我就是搞水电的  ...

无助灯弄的还挺麻烦,要好多灯,主要是层高不高,无主灯上面都是平的好看点,但是灯光感觉没那么柔和。主灯嘛贴顶和下吊两种选择,下吊太多的话感觉有点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