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2246en的固件

楼主(2021-11-20):
小白一枚。手里有几贴intel的29F64B08NCMFP,想搞到2246en上,不知道用哪个固件,从网上找到的SM2246AA开卡工具没有这个颗粒。
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二啊?
比如从哪里下载工具和固件,或者怎么设置可以开卡什么的?

网友A:
你找的什么工具张口就来不支持,这个颗粒算是2246en基础版固件了,基本上只要给IM适配的工具都能支持。。。网上多找几个版本下来试试再在论坛求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什么工具张口就来不支持,这个颗粒算是2246en基础版固件了,基本上只要给IM适配的工具都能支持。。。 ...

大佬,SM2246EN_MPO0522A_FWN1126K,慧荣SM2246AA MP ssd量产工具N1117B版,慧荣SM2246EN主控SSD开卡工具N0918A版,SM2246EN_MPO0819A_FWO0821D,都没有啊。你能给推荐个下载源吗?

4-8贴都行。

网友:
百度搜R0822A

楼主:
大佬,您说的这个我下下来了,flash DB里面还是没找到这个flash,请问我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还是需要用其他flash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SM2246EN_MPO0522A_FWN1126K,慧荣SM2246AA MP ssd量产工具N1117B版,慧荣SM2246EN主控SSD开卡工具 ...

n1126k绝对有,你是没有auto光看的丝印型号吧?自动扫描是根据die的id确认的,也许和丝印不符但是能开能用。。。

网友:
还有你看看你焊接是否妥当,即使工具不支持也是能看到id的,放个图让大家看看,纯文字有时候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126k绝对有,你是没有auto光看的丝印型号吧?自动扫描是根据die的id确认的,也许和丝印不符但是能开能 ...

我现在有颗粒,朋友那里有块2246en的板子,我不确定能用开,所以还没敢焊上。怕折腾一堆结果不能用,所以现在是提前做功课。找了好几个版本的2246en,flash db里面没有这个芯片。所以发帖求助大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颗粒,朋友那里有块2246en的板子,我不确定能用开,所以还没敢焊上。怕折腾一堆结果不能用,所以 ...

你不上机肯定不行啊,smi的配置只是die id,同die的会有很多丝印,比如64bncmfp 64bncmf2 64bncmf3,id都是一样的。。。。而且64b这个die应该是16GB的和16blcmfp估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上机肯定不行啊,smi的配置只是die id,同die的会有很多丝印,比如64bncmfp 64bncmf2 64bncmf3,id都 ...

那好的,我回头找他要过来搞一下。大佬你这些知识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啊,能给指个路吗?die,id在开卡中的知识。我也想学习下。另外,慧荣,sf开卡的相关知识都哪里有系统点的啊。论坛里面都是碎片化的,不开个3,5次卡感觉会有点茫茫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上机肯定不行啊,smi的配置只是die id,同die的会有很多丝印,比如64bncmfp 64bncmf2 64bncmf3,id都 ...

还有什么时候短接,短接点一般有什么规律和特征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时候短接,短接点一般有什么规律和特征啥的?

如果能开就不用短接,短接主要是在焊接良好不认盘情况下需要,sf开卡比较复杂,一言难尽,入门还是smi比较友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好的,我回头找他要过来搞一下。大佬你这些知识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啊,能给指个路吗?die,id在开卡中的 ...

短接点smi的基本不是j1就是j3,有些板子直接指明rom跳线,很多知识多看看老站,如果楼主有时间建议从最简单的安国U盘量产学起,U盘和ssd虽然构造差异较大但是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你要做好交学费的准备,上手玩不要玩太贵的,土豪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点smi的基本不是j1就是j3,有些板子直接指明rom跳线,很多知识多看看老站,如果楼主有时间建议从最简 ...

多谢大佬指点。另外,如果2246xt能开的闪存,是不是2246en可以跳过缓存,当2246xt开啊

网友:
PF29F32B08MCMFS, PF29F64B08NCMFS, PF29F01T08OCMFS, PF29F16B08LCMFS, PF29F01T08OCMFP, PF29F32B08MCMFP, PF29F64B08NCMFP, PF29F16B08LCMFP,这些都是这ID, 跳线正确, ID会自动识别 ,固件里找其中一个型号都可以开.
短接后USB,后放开,操作看教程,
有一点,4CE芯片,多少个芯片,软件会识别出x4的id
教程多找几个学学就好了

网友B:
4DIE打了4CE,4DIE识别出4个ID

网友:
这个随便可以找到,开卡有时候也靠运气,你要多试试,匹配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DIE打了4CE,4DIE识别出4个ID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教程。找到的教程很简单的。都是随便一说,然后就上截图完事。对于我这种小白不太友好。小白是需要系统学习的

网友C:
Q0824A版本AUTO自动识别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0824A版本AUTO自动识别不就行了

恩,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