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个调温电烙铁的问题

楼主(2021-11-20):
双十一买了个调温电烙铁。

如图

这个烙铁是不是没有温度传感器啊?

那他调温是什么原理啊?    是控制功率啊,还是根据发热芯内阻判断温度啊?

网友A:
t12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我第一次用内热,原先用的外热。不知道T12内部啊。而且这个是直接接220V交流电的

网友B:
这个是可控硅削波调交流有效值从而调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控硅削波调交流有效值从而调功率

那是不是在高温时候不能长时间干烧啊?另外如果发热芯烧坏了,是不是需要找和原发热芯内阻相当的发热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在高温时候不能长时间干烧啊?另外如果发热芯烧坏了,是不是需要找和原发热芯内阻相当的发热芯啊 ...

到一定温度就平衡了,即电做功的热能和环境冷却的热能相等,温度就平衡了。坏了只要找你的可控硅能承受的功率以下的烙铁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一定温度就平衡了,即电做功的热能和环境冷却的热能相等,温度就平衡了。坏了只要找你的可控硅能承受的 ...

那淘宝上数显的这种调温烙铁,30-40块钱的那种只是显示问题还是原理上不一样啊。我有必要升级成数显的吗?温度精确性倒不是很在乎,可以慢慢磨合,主要考虑的是升温之类的性能和故障后的维护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淘宝上数显的这种调温烙铁,30-40块钱的那种只是显示问题还是原理上不一样啊。我有必要升级成数显的吗 ...

先用着。其实一般的焊接对温度要求没那么高,300来度都可以,不一定要数显的那么精准。要升温性能就t12或jbc,这些回温快,但是会比较贵。可以这一把先练技术,技术好了再升级烙铁。这种发热芯也就几块钱,耗材还是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着。其实一般的焊接对温度要求没那么高,300来度都可以,不一定要数显的那么精准。要升温性能就t12或j ...

就是说直接插交流电,没有焊台啥的这种简易的936相对我现在买的这个来说没有多大体验差距是吗?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电位器的这种的,家里地方小,焊台有点占地方;数字的感觉调温不如电位器方便,而且坏了不好修。主要就是担心不够用。想趁着没坏之前搞清楚,省的坏了拿不准是修还是换。

网友C:
这个是调温烙铁,而不是温控烙铁。
普通直插烙铁加一个吊扇调速器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调温烙铁,而不是温控烙铁。
普通直插烙铁加一个吊扇调速器就实现了。 ...

哦,明白了,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
温控的电烙铁感温元件和加热元件分开的更好,意味着烙铁芯是4线以上的。T12靠热电偶感温,把加热和感温合起来,热电偶在尖端,实际白光原厂加热和感温的部分还留了一点点距离。完全靠加热元件感温的,加热会严重影响测温,性能下降比较多,而且一定不能显示实时温度。

网友D:
这一种是可控硅,没有热电偶,所以不恒温只能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种是可控硅,没有热电偶,所以不恒温只能调温

多谢大佬科普,我这个烙铁是60瓦的,今后发热芯坏了,我换80W的对烙铁影响大吗?温度偏高了还是升温更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在高温时候不能长时间干烧啊?另外如果发热芯烧坏了,是不是需要找和原发热芯内阻相当的发热芯啊 ...

坏了还修它干嘛!一把新的不到10元包邮,再买一把就是了!不过发热芯挺耐用的,我都用了几年了,芯还没有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