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尾纤断了,可以直接换条嘛

楼主(2021-11-20):
有问题图没拍到,这只是别人的图。,黄色线和黑色线是通过一个透明管子串在一起的,黄色线有几处断痕,不能用熔纤机是没有拉,我想,可不可以搞条黄的,换掉断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需要熔接机焊接哦,私人搞不了的

网友A:
就算透明管子里面是冷接的也需要裁黄色尾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透明管子里面是冷接的也需要裁黄色尾纤

用刀把黄色尾纤剁个横截面,接到透明管子里可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刀把黄色尾纤剁个横截面,接到透明管子里可以嘛

你想多了,老老实实找人熔纤吧

网友:
现在都不用熔纤的没看他们安装都有接头一套就行

网友:
有冷接尾纤方法,冷接端子又便宜,可以多买点回来练手
百度冷接经验

网友B:
报故障,维修人员免费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故障,维修人员免费熔接

这个是当初找人,桥接邻居网络,拉的

网友:
买个冷接的头,回来自己剥皮纤接上,然后不用尾纤了,直接接光猫上。

网友:
可以采用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