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I2258H B17A颗粒量产卡在Download MP package FW

楼主(2021-11-20):
U盘板子,颗粒是PF29F02T2ANCTH,256G的两颗,缓存应该是三星的K4B8G1646D-MYK0双晶

一直在循环Download MP package FW

开卡设置如下,这个盘是我同事给我的,他说已经稳定用了一段时间,我拿到以后也没怎么用,前些日子用起来发现掉盘,想着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一直在循环Download MP package FW

求教大佬们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缓存设置不对,根据实际配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设置不对,根据实际配置改一下

Size应该改成1-G吗,那我是否需要勾选Dual DRAM呢

网友:
大神说的是,先按大神说的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