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更换一个清风多边形插排指示灯

楼主(2021-11-20):
一个清风多边形插排指示灯不亮了。

拆开,看下哪里问题

很明显,限流电阻烧毁

马上更换

接线

套热缩管,2个200K电阻串联

接上零线

插上,亮了

网友A:
这走线好乱啊,接头还露出这么多没套热缩管保护,不会容易造成短路吗?这乱走线,只能小功率用用,大功率估计要打火烧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走线好乱啊,接头还露出这么多没套热缩管保护,不会容易造成短路吗?这乱走线,只能小功率用用,大功率估 ...

线倒是挺粗的,上千瓦没问题,这种格局的插排线都很乱,因为是拉开式拆卸,线不可能横平竖直。接头有点裸露倒问题不大,接头位置又不会到处乱跑。确保能活动的线皮完好就行。

网友B:
常年亮着的话一年也得几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年亮着的话一年也得几度电

你怎么算的?功率不超过220×220÷400000=0.121瓦,一度电可以使用时间长于1000÷0.121=8264小时,即大于344天,哪来的一年好几度?

网友C:
换成电容降压,耗电可以大大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电容降压,耗电可以大大减少

串联电容?

网友C:
是的,像各种电容降压小夜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像各种电容降压小夜灯那样的

算了,麻烦,还得再去买电容,这一个灯一年考虑低谷电也就四毛钱电费

网友D:
LED还是原来那颗?如果更换了,记得串个二极管,不然亮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还是原来那颗?如果更换了,记得串个二极管,不然亮不了多久

顺便换了一颗。一般这种我都感觉是电阻先不行呢?基本都是电阻烧糊。换的200K0.25瓦的2串,应该不是那么容易烧毁的。这么几年来,还没有电阻好的但LED先烧毁的案例。烧毁的都是那种插排自带的很小个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换了一颗。一般这种我都感觉是电阻先不行呢?基本都是电阻烧糊。换的200K0.25瓦的2串,应该不是那么 ...

一般的LED反向耐压都不高,接入市电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建议串个4007二极管或反向并联4007二极管。
以前经历过,网上查了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LED反向耐压都不高,接入市电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建议串个4007二极管或反向并联4007二极管。
以前经 ...

但换过电阻的都还没坏过LED,最早一批更换的也有两三年了。坏过灯的都是插板原装的。
当然你说的也有道理,LED反向电流不通,等效一个很大的电阻,和并联电阻按电阻值比例分电压,在LED上的电压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LED反向耐压都不高,接入市电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建议串个4007二极管或反向并联4007二极管。
以前经 ...

没必要串二极管,电阻加大到470K或500K,1W左右,可以亮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