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先锋LD大碟机CLD-175OK不出仓拆解

楼主(2021-11-20):
收到的时候就看到视频头断了,果然断在插座里了。用针挑不出来。好像用铜皮包的铜柱,只能用手钻,慢慢钻进去了,一拔,就出来了。以为问题解决了,按开仓,打不开??!!大碟就是出不来,CD能出来,放CD不读,只能拆机了。拆开看,CD仓能出来,皮带应该没问题,难道是润滑问题?把座拆出来,齿轮转动正常,用手压一下发现力气不小。难道是位置不对?按开仓键保证系统处于开仓状态,然后把CD仓的位置调整一下,然后把整个仓装上,搞定!一切正常!手上的大碟还没卖出去,试机,正常播放!!

网友A:
这机光头电机齿轮罩容易坏,N年前同型号LD几年时间换了3个齿轮罩。

网友B:
针烧红,插进去等待冷却,然后拔出来就带出来了

网友:
当年的神机!

网友:
LD大碟,卡拉OK神器

网友:
原来是可以播放,以前我以为是光盘模型商店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光头电机齿轮罩容易坏,N年前同型号LD几年时间换了3个齿轮罩。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烧红,插进去等待冷却,然后拔出来就带出来了

我没拍,我说了,铜皮包铜芯,不是常见的铜皮塑料芯,线还说是hifi 啥Japan的呢

网友C:
当年的高清碟机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高清碟机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以前录像厅首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烧红,插进去等待冷却,然后拔出来就带出来了

断头的插针有些是锌合金的,不仅有塑料包铜皮的

网友:
大光碟可能是唯一有立体声伴奏的碟片,就是它的原唱是模拟的音质明显比伴奏暗很多,正版的还算好些。

网友:
偶尔把碟片放一放,听着加速和光头循迹吱吱声,看着旋转,挺着迷的,

网友:
大碟机画质超过VCD~音质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