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AOC I2267FWH 显示器拆解,品控还有提升空间

楼主(2021-11-20):
冠捷 AOC I2267FWH 买了快十年了,现在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暗线花屏的情况,怀疑是某个电容出问题了,拆机后发现是显示器的处理器散热胶涂抹问题导致的芯片散热异常引起了,同时拆机过程发现机器漏装了一颗螺丝,而且组装员工可能存在未按照要求佩戴防护用品等行为,品控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不过设计确是不错。

第一视图,当初宣传的无边框,其实是一个1厘米的黑边加上一个外边框,中间还有巨大缝隙。

开始拆机

用小平口螺丝刀在红圈位置撬开后盖

拧下红圈内的4颗螺丝

延红线撬开后盖

注意取下后盖时不要把开关机排线弄坏了

用热熔胶+筷子粘在显示器上的副屏,个人爱好,主屏幕打游戏,副屏看电影。

面板信息。 LM215WF3,LG制造

取下喇叭,喇叭为4欧姆2.5瓦两个喇叭满功率5W,橡胶悬浮设计

拔下屏线,背光,HDMI口的两颗螺丝,和VGA口的两个螺柱,再移除反面的两颗螺丝即可取下主板,可以看到主板中心位置的微处理器背面位置已经因高温发黄了。

发现问题了,散热胶涂抹不均匀,部分芯片未涂抹到,导致长时间工作高温,引起内部运行异常,花屏。

屏幕的主控,暂时未找到相关参数。

装回去的时候发现出厂时漏装一颗螺丝,补上一颗后发现显示的俯仰调节比以前好了许多

主板支架MCU位置由于温度高变色了

显示屏后部的金属壳体有个掌纹,估计是工厂安装时员工未佩戴手套导致

总体评价,宣传存在偷换概念,品控有很大进步空间,整体设计还算可以。

网友A:
同款,我那个显示器亮度不如以前了,其次就是调整显示器角度时会时不时的黑屏,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07年的JW199A,到现在还没坏LCD 。我发现吧亮度降低30-50%,能大大优化使用寿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我那个显示器亮度不如以前了,其次就是调整显示器角度时会时不时的黑屏,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

更像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