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RAV4荣放更换智能遥控器电池

楼主(2021-11-20):
最近经常钥匙放包里,识别不到。

考虑到时间也不短了,应该是遥控器电池快耗尽了。。。。。。。

在车上就掰开了。。。。。。

最近比较累,不想去折腾。一楼废了。。。。。。。

楼主:
等了几天。突然想起来坛友给的电池到了。

收到快递,要把电池保存起来,这不是需要找个地方放,刚好收拾一下,找到了备用电池。

挑选一颗。

顺便找个万用表。

准备开

拔出机械钥匙,就能看到开遥控器的缝隙。

撬一下。

还有个防水的硅胶套。

电池是卡在这个塑料框架上的。

取下来。

测量电压明显不够了。

新电池。

还不错。

卡进去。

毛刷清理下灰尘。

准备合盖。

完成。

简简单单,又省了一百多。

网友A:
钥匙容易撬开,自己换就方便,最怕的是像现在的手机一样的,自己根本没法换电池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钥匙容易撬开,自己换就方便,最怕的是像现在的手机一样的,自己根本没法换电池那种。 ...

宝马那种,带触摸屏!或者奔驰那种,芯片很容易断线的!还是不推荐自己折腾!

网友B:
电路板都不带防水胶的,厂家真抠门,不过看得见的地方一定是很豪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都不带防水胶的,厂家真抠门,不过看得见的地方一定是很豪华的 ...

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都不带防水胶的,厂家真抠门,不过看得见的地方一定是很豪华的 ...

带胶就难拆了

网友C:
还算好拆,有不干胶和排线的就容易拆坏

网友B:
电路板带胶不影响拆开,有硅胶防水第一道防线,万一漏水电路板上胶不至于漏电,电池就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带胶不影响拆开,有硅胶防水第一道防线,万一漏水电路板上胶不至于漏电,电池就不管用了。 ...

遥控器,不进洗衣机!一般,不会淹水坏!当然了,带着游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算好拆,有不干胶和排线的就容易拆坏

日系,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本田,日产,丰田,都是一个硅胶垫子,很容易拆开!

网友:
松下的假货比较多。我现在都用金霸王了。

网友:
基本上每个车的车钥匙都是这样的吧,大众也是很好拆

网友:
将来会不设计的跟特斯拉的卡片一样,还要什么电池

网友D:
居然还有送电池的,没这个电池用,上次用那个券在某创撸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有送电池的,没这个电池用,上次用那个券在某创撸了两个。 ...

这玩意还是要屯一点。

网友:
已经开始了,那以后就在换电池的路上了

网友E:
同款万用表路过!话说每次京东买东西给单位时都会屯点其他小物件,电池都屯了好多,最早买的松下2032都快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万用表路过!话说每次京东买东西给单位时都会屯点其他小物件,电池都屯了好多,最早买的松下2032都快过 ...

快过期,我都直接用了。

装车门感应警示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几天。突然想起来坛友给的电池到了。

收到快递,要把电池保存起来,这不是需要找个地方放,刚好收拾一 ...

你的这个新电池电压是不是太低了,我买的新电池电压是3.3,我原车的电池3V,都低压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