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12V 300Ah电池

楼主(2021-11-20):
一个亲属买了一台大通V80,和我说想加一个副电瓶,平时烧烧水,做个饭之类的。改天上图。
逆变器买的5500W的
充电器买的艾默生改的。
回头上图了。

网友A:
12V5500W?那要多粗的电线和电路板啊,貌似12V做到3000W就到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5500W?那要多粗的电线和电路板啊,貌似12V做到3000W就到底了

主要是那哥们要用电磁炉,最大到2200W连续

网友B:
最少也得48V才好

网友:
二楼的问题非常深刻,一眼就看到了最实质最核心的问题。

楼主:
纯新人,咋贴图上来?

楼主:
初步放电,电压很稳定,负载是电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少也得48V才好

用12V磷酸铁锂电池,主要是手里有现成的电芯和保护板及均衡板

楼主:
压好的线材,用6号硅胶线,端子是100A的铜鼻子,上面细的线是逆变器厂家配送的

楼主:
铜鼻子不平,敲定一下

楼主:
打磨一下,然后涂抹导电膏,最好一张是涂抹后的效果,这种导电膏,感觉像凡士林!

楼主:
这个是改了电压的电源,方法在本论坛有的,输出线用的8号硅胶线,安德森插头还没有到,到了后再压线

楼主:
电池重量33.3公斤

楼主:
用的磷酸铁锂,聚合物电池,单只容量25Ah,12并,电芯内阻5m欧左右,内阻仪日置3560,当初很贵的东西

楼主:
这个是惠普的电源改装的,60A充电,恒流恒压很准的,由于有恒流,电池低压时电流也很准,就是噪音太大了,还有,这个不是我自己改的,网上翻了下,没有改装教程,打开看了一下,改装部分全加胶了,暂时不想解剖了

楼主:
烧壶水,喝点茶

楼主:
这些是钛酸锂电池,还没有想好干啥用。这种做好的三并的,还有6箱,每箱都是24串3并,有现成的注塑箱子,之前项目剩下的,有车友说是改普锐斯的电池,可以考虑,手里正好有一套96串的BMS,国标2.0充电协议,再花3000买一台使用CAN总线控制的充电机,等闲暇时画3D了

楼主:
显皮一下,手里还有一个逆变器,过几天做两组电池吧!先做一个100Ah的,再做一个300Ah的,机箱和保护板都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5500W?那要多粗的电线和电路板啊,貌似12V做到3000W就到底了

逆变器喊的很大功率,实际上持续输出功率基本上都是减半甚至更多,好像实标的少,双十一时,咨询了六七个厂家,问他们带感性负载,答复是需要翻几倍,比如带空调,而电磁炉需要翻倍,所以买了5500W的逆变器,我实验了一下,可以带动电磁炉,前提是不能开到2200W以上,小于2200W没有问题,可以用。只是还没有测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