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开着开着自动断电·后隔一两分钟后又重新启动是啥问题呀

楼主(2021-11-20):
是凌博252的控制器。最开始的时候不会- -··开一段时间后现在越来越频繁了··求大佬

网友A:
锂电池吗   换电池试试  我电池坏了就这样  充满骑行几分钟就断电   重新启动又几分钟   周而复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吗   换电池试试  我电池坏了就这样  充满骑行几分钟就断电   重新启动又几分钟   周而复始   ...

是锂电池··好贵啊 呜呜 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 毕竟电池坏了就没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锂电池··好贵啊 呜呜 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 毕竟电池坏了就没啦

可以自己分容配电池,这个故障就是电池问题,一般是其中一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分容配电池,这个故障就是电池问题,一般是其中一组坏了

分容配是啥意思·锂电池有很多组,可以更换其中一组?

网友C:
先试着用其他电池会不会出这状况。
如果不出,电池问题。
出了就是车问题,不一定是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试着用其他电池会不会出这状况。
如果不出,电池问题。
出了就是车问题,不一定是控制器。 ...

我是小白来的= =···好像就一个大的锂电池·要再去找啊 换啊 好像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容配是啥意思·锂电池有很多组,可以更换其中一组?

比如说48V的锂电,你拆开会发现里面有13(54.6V)或14(58.8V)组电池,一组等于一个并联电池组或一块电池,因为锂电可以是大单体也可以是小圆柱,大单体一组就是一个很常见,你楼上说的某一组出问题就是在说,串联在电路中的某个并联电池组或是某个串联在电路中的大单体出了问题。
判断有没有问题,要测量内阻,分容,简单测电压对锂电没有太大作用,有的电池衰减后,电压虚高,一充就满,一放就空,看电压会判断失误,把好电池给看成坏电池,坏电池却放过了,这种问题出现几率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48V的锂电,你拆开会发现里面有13(54.6V)或14(58.8V)组电池,一组等于一个并联电池组或一块电 ...

阿~呜呜呜~那咋搞 好像是72V的· 机车外形的. 到专门修电动车的地方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阿~呜呜呜~那咋搞 好像是72V的· 机车外形的. 到专门修电动车的地方去?

你要是不懂就别自己折腾了,找懂的人来修,三元电池自己乱搞给弄炸了都不是危言耸听。
修电动车的平时接触的是铅酸电池,对锂电未必很懂。
不如找修家电的,或是弱电电工来给你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呜呜呜~那咋搞 好像是72V的· 机车外形的. 到专门修电动车的地方去?

而且未必是电池的问题,你先借一个其他的72V电池组试试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了,问题就是电池,不能解决就要怀疑车。

网友D:
锂电池大概率电池问题多,找个正常铅酸替换测试就好,先判断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电池问题,危险的苗头赶紧换了。

网友E:
连手机连电脑,看有没有报故障啊,如果连着连着断电的时候直接断连了那就应该不是控制器的毛病。

网友F:
先检查电池与控制器的连接线,接触不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检查电池的插头是否插紧,检查控制器各个插头是接好!

网友:
这个情况是里锂电老化了,赶紧买备用电池,以防急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不懂就别自己折腾了,找懂的人来修,三元电池自己乱搞给弄炸了都不是危言耸听。
修电动车的平时接 ...

哦哦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大概率电池问题多,找个正常铅酸替换测试就好,先判断问题在什么地方,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手机连电脑,看有没有报故障啊,如果连着连着断电的时候直接断连了那就应该不是控制器的毛病。 ...

哦哦 好的 我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检查电池与控制器的连接线,接触不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检查电池的插头是否插紧,检查控制器各个插头是 ...

恩恩 好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