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管怎么弯成90度?

楼主(2021-11-20):
我用了以下的方法,第一,用火直接烤,弯曲处有褶皱。第二,灌沙子,然后用电吹风,有褶皱。第三,灌沙子,直接弯,弯不动。网上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弹簧(本人没有这个材料),一个是灌热沙子(我嫌麻烦)。前面说的三个方法,网上都能成功,我却搞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锯了热熔个弯头不好吗

网友:
啥都没有研究个啥?

工地上都用弹簧插进去弯

网友:
pvc管子 市售国标的都能弯,那就是楼上说的插弹簧,也分重型和轻型。为了迎合市场,某塑还出了薄料能弯的pVC线管

网友B:
偷偷告诉你,防火门弹簧好用的很,又便宜。后面随便吊一根网线就能用了。

网友:
灌沙子要技术,要压实,还要有经验,弹簧不用技术

网友:
灌热沙子,要把沙子先加热才行

网友:
五金店买个弹簧啊,专用的,也不贵

网友:
10.22买了根弯管器就是一根弹簧,直径16MM,长43mm.4元钱,用了红包淘金币最后花了两毛八。这么便宜干嘛不买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告诉你,防火门弹簧好用的很,又便宜。后面随便吊一根网线就能用了。 ...

这玩意北方民间叫门弓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了热熔个弯头不好吗

请问怎么做

网友C:
在pvc管需要弯头的外面缠上硬电线(铁丝也行),要缠紧密一些,我以前用这个方法弯过铜管。

网友:
马爸爸家搜索弯管器就有了,就是一根长长的弹簧,就是不知道弯了之后强度会不会有改变。

网友D:
有卖弯管器的,实际根弹簧,穿管子外边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卖弯管器的,实际根弹簧,穿管子外边弯。

我一共就弯四个钝角

网友:
用弹簧,不想买就去工地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vc管需要弯头的外面缠上硬电线(铁丝也行),要缠紧密一些,我以前用这个方法弯过铜管。 ...

要加热吗

网友:
这要看管壁厚或薄,对于装修穿电线的PVC管属于薄壁的,用类似门弓子的弹簧弯管器就轻易弯出光滑的90度弯,楼主弯出褶子的可能是厚壁管~就是壁厚3~5毫米的硬管,要弯必须加热且要大半径才成,半径小了肯定出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共就弯四个钝角

PvC管没那东西不好折弯,要么扁,要么折死弯,要么就用90°弯头用胶接合。

网友:
买四个弯头直接沾死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