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如何让棒棒胶热熔胶粘的更牢

楼主(2021-11-20):
随手做了个电池盒子给衣柜里的照明led灯条供电,

固定电路板首选棒棒胶,

但是棒棒胶有一个问题就是粘不牢,时间久了会掉,所以从外面额外加了一颗螺丝拧到热熔胶里,

这下应该可以管一辈子了吧

网友A:
热熔胶干了再502或者电焊胶,就很牢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干了再502或者电焊胶,就很牢固了

你试过这样的步骤吗?

网友B:
有些地方可以尝试免定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硅橡胶

很多胶水开了之后长久不用就干了,棒棒胶的好处就是不怕过期,甚至还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D:
用电烙铁粘热熔胶,最好能把盒子表面也融化和热熔胶融为一体,那样绝对搞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地方可以尝试免定胶

你说的是免钉胶吧

网友:
可以用免钉胶  502沾完脆  不吃劲      免钉胶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烙铁粘热熔胶,最好能把盒子表面也融化和热熔胶融为一体,那样绝对搞不下来 ...

那样盒子还会变形,不好看,再把烙铁头上的黑黢黢的渣渣也混进去,更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盒子还会变形,不好看,再把烙铁头上的黑黢黢的渣渣也混进去,更难看 ...

专门一个头,没有渣渣,是在烫热熔胶的时候顺便在融化的热熔胶里面烫下盒子,不会变形的
或者买高温点的胶枪,这个比较难找,现在大部分都温度不够,粘不牢

网友E:
热熔胶的熔点很低,一般不用于发热的场合,楼主照片中用于充电板的固定是不太妥当的。

充电板在充电过程中会发热甚至发烫,完全可以融软热熔胶。如果你在充电过程中拔插USB头,就可能将USB插座插移位。

网友F:
请教下,有些704好久都不干是过期了吗?

网友:
我喜欢用3M强力双面胶1600T,1mm厚度,先把电路板固定在电池盒底,不放心再用热熔胶辅助固定,这样就很牢固。

热熔胶尽量用黄色非透明,温度尽量高一点,这样粘性强。如果你有热熔胶枪的话,可以沿着电路板边缘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熔胶的熔点很低,一般不用于发热的场合,楼主照片中用于充电板的固定是不太妥当的。

充电板在充电过程中 ...

还好这个充电电流最大才1A,发热不严重,而且热熔胶离芯片还有点距离,用了半年了依然很牢靠。

网友:
热熔胶一分钱一分货,你试试贵点的胶棒,会发现效果强非常多

网友G:
热熔胶好不好不知道,不过多加热一会再用,会好点,就像液体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有些704好久都不干是过期了吗?

不干的是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熔胶好不好不知道,不过多加热一会再用,会好点,就像液体那样

就是,我也是用枪头把要粘的地方来回摩擦反复加热,粘的会更牢靠

网友:
可选高粘热熔胶,好些。想粘好不要用胶枪,用热风枪吹化,底面也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