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卡萨帝850D数显气泵热风枪拆机

楼主(2021-11-20):
很爽很愉快,忘记说了,这叫热风枪不要看那么清楚,就给3图够了,想要细节的可以提出来,还没封盖

楼主:
某位坛友说的电位器比按键好,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还不错带变压器的很老了

网友A:
不弄点肉片孜然辣椒面,搞点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弄点肉片孜然辣椒面,搞点事情?

不要搞事情

楼主:
三光耦,还不错,一个控制发热芯,一个控制气泵,一个延时  ,
Op07是一种低噪声,非斩波稳零的双极性运算放大器。由于OP07具有非常低的输入失调电压(对于OP07A最大为25μV),所以OP07在很多应用场合不需要额外的调零措施。OP07同时具有输入偏置电流低(OP07A为±2nA)和开环增益高(对于OP07A为300V/mV)的特点,这种低失调、高开环增益的特性使得OP07特别适用于高增益的测量设备和放大传感器的微弱信号等方面。宽的输入电压范围(最少±13V)与高达110dB(OP07A)的共模抑制比和高输入阻抗的结合,在同相电路阻态中提供了很高的精度,即使在很高的闭环增益下,也能保持极好的线性和增益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弄点肉片孜然辣椒面,搞点事情?

才用的云南单三孜然搞了点事情,沾豆腐干吃,味道好极了

楼主:
手机发帖有时候顺序呀,方向呀,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是无聊随便拍的,大家讲究看,好在还是清楚,,这个表扬一下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用的云南单三孜然搞了点事情,沾豆腐干吃,味道好极了

正饿着呢,不要说的这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饿着呢,不要说的这么详细。。。。。

老板,安排两位

楼主:
嗯,气泵比较大,气泵的有力风大手不会抖,我拿来取茶几UV固化胶粘上的脚脚毫无压力

网友:
这气泵果然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