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数字万用表六脚自锁开关

楼主(2021-11-20):
常年积灰的数字万用表果然如我不好的预感那样,用它的时候它就坏了,按开关不起作用,开不了机。拆开看看是咋个回事,电池没电了?换了还是不开机。

网上查了一下,有可能是开关坏了,这玩意也太不经用了吧,多半是触片生锈了,先试试暴力大法,狂按100多下,心想也该把触片磨亮了吧,结果是失败的。再想,开关嘛,无非就是导通那几个脚脚,我就用起子在那几个脚脚之间乱碰,有戏,屏幕亮了,试了多次,发现除了要把竖排的脚脚短接,还要横向短接才能开机,开机之后就可以把起子拿走了,但是关了再开就不行,还是要每次短接一下四个脚脚,那我一直让这4个脚短接呢?试了也不行,没法关机了。那我外挂一个开关?反正一年也用不了几回,还是不甘心,不好看,不完美,不是我的风格。淘网上看开关,东西倒是便宜,但是不想等啊,而且怎么这种开关里面还有不同的接法?

或是我没看懂?
要是买错了,花钱不说,来回折腾又费钱又费时间。
再想,反正是要换开关的,不如试试能不能把开关拆开修好,万一修好了呢,那不就是时间金钱都有了?

顺便看一眼这个旋钮的定位原理。
拆开开关的盖子,里面就是这么个情况,

果然很难看,各个铜片都发黑了,用针刮了很久终于刮干净了,那两个小铜片卡子最难搞,还不敢使劲,生怕弄变形了。
该还原了,仔细观察蓝色塑料部分,发现有一侧放铜片卡子的地方似乎应该和另一侧一样有个凸起挡住,可是这里只有很不显眼的一丢丢凸起还歪倒了一边,不知是本身就质量不过关还是被我刚刚的暴力大法给弄坏了,

那就用打火机烧一下吧,嘿嘿,居然还行,感觉有点儿硬度了,支撑那个小铜片卡子应该可以。
最痛苦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还原过程是这样的,两个小铜片卡子要放在蓝色按钮两侧很浅的卡槽里还要卡在底座的铜片上蓝色按钮还要把弹簧压在塑料底座之间弹簧还要把自锁的钢丝压住而钢丝还要勾住蓝色按钮白色的盖子还要穿过蓝色按钮卡住塑料底座,反复失败反复尝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也就1个多小时吧(此处省略800字),搞得我老眼昏花腰酸背痛肩颈劳损终于成功了,我一直在想这玩意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自动化机器?熟练工人?反正我整这么一个开关费眼费肩费老腰,怎么的也得给我一个100元的报酬才行吧

网友:
我就是修这个破开关  把万用表修废了 最后又买个新的 以后看见6脚开关万用表一律不买 破开关还分常开 常闭的 我尼玛买了两次

网友:
确实是腰酸背痛的,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2023-02-15):
“试了多次,发现除了要把竖排的脚脚短接,还要横向短接才能开机”~~
多谢。
我也是万用表的开关坏了。按你说的两两短接了四个脚,又引出了两根线,做开关用。
实在是六脚自锁开关里面的铜片和弹簧太小了,拆开后发现没法再装回去了。
在网上搜索了半天,两两短接了四个脚,也开不了机。原来还要“还要横向短接才能开机”
————————————————
六脚开关(六脚自锁开关)也就是常说的双刀双掷开关,引脚共2排,每排3个引脚,中间一根是公共端,对应他左右2个脚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另外一排和这个一样,常开对常开,公共点对公共点,常闭对常闭,但是是完全独立的2组,除非在PCB上将他们连接起来才是通的。

每一排是一个单独的单刀双掷开关,中间的是公共的,可以用SW-DPDT先是只要确定中间的是公共就行了。连接电路时中间的引脚一般都选择接入VCC。一共两排引脚,一排3个,每边只有一个是有用的,这两个有用的构成开关,其余4个只是起固定作用,至于具体是哪个得用万用表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