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ys9082hc主控开卡+软件+教程,全网第一分享。。

楼主(2021-11-20):
  杂牌固态系统盘突然掉盘,再次启动后各种不读盘,有时能读到,也不能拷贝文件不能格式化。拆开看主控是得一微ys9082hc,没搞过这样的。翻遍全网,没有教程,软件还要钱,数码之家求助也无果。没办法,丢了或做U盘又觉得可惜,在某群花钱买了3个不包教程的工具。

由于没有教程,只有自己一个个试了。还好没有白花钱,3个工具里,只有一个固件可以开过去。简单说一下吧。。。。
第一步,还是短接ROM孔,试了几次,电脑发现后,短接那里断开不断开都没事。
第二部,打开开卡工具软件,如果软件没有设置过,显示是错误红色的,只有固件匹配后才行。
第三部,点开始了。。。过后会显示绿色成功。
第四部,拔掉后重新上电,格式化一下,这样就是算OK了。。。。

网友:
这有密码吗。。。。。。。。

楼主:
说明一下,软件不用密码。。。

网友:
感谢分享 收下了

网友A:
提醒一下,出现无法格式化是固件保护了,一般是坏块过多,这样搞好也用不了多久,建议降容量开卡

网友:
那不是随时坏????

楼主:
那就坏了再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出现无法格式化是固件保护了,一般是坏块过多,这样搞好也用不了多久,建议降容量开卡 ...

速度正常,坏块检查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正常,坏块检查正常。。

测试软件写满测试数据以后不通电放几天再校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软件写满测试数据以后不通电放几天再校验试试

已经做了系统盘,使用中。。。

网友:
这个B17,N18的版本好像早就随便下了,坐等B37R!

网友B:
有病毒啊,根本没法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病毒啊,根本没法用啊

放心,关了杀毒。。。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软件不用密码。。。

人家问你编辑密码多少,你这教程教个鬼, 编辑密码都不说

楼主(2021-12-30):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你编辑密码多少,你这教程教个鬼, 编辑密码都不说

不用密码 直接确定可以了。。

网友D:
感谢分享   这些版本号是什么意思啊?B16、B17、N18、N28、B27A、N38A、YMTC、9T2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这些版本号是什么意思啊?B16、B17、N18、N28、B27A、N38A、YMTC、9T24

你说的这几个基本上都是Flash制程代号。
有兴趣的话去FlashMaster查一下NAND型号,大概率你就会看到这些。
YMTC就是长江存储。

网友:
250G 的能刷不?

楼主:
主控一样 应该都可以吧,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