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新鲜的普彩功率测试仪 PUUCAI P06S-10,为何用在非正弦会严重发热?

楼主(2021-11-20):
双十一20入手的,用非正弦逆变器上了,大概十多分钟。摸着很热赶紧拔出来,掰开如图。
看看跟旧款有没区别,R1烧焦了,色环已经看不清,参数多少?想加个LED灯,好像也没地方入手。请教大神为何在非正弦会严重发热?

网友:
阻容降压。
电压波动超过 能承受的最大值?

网友:
应该是高频逆变器,和50Hz比电容的电流更大!

网友:
我的也是普彩,好像是15还是16年买的,板子差不多,就没那个蓝色电感,取样电阻5毫欧的,记得好像是39买的。

那个大电阻47欧

网友:
普彩质量没啥问题的,有些人看到阻容就说质量差太肤浅,这玩意又不带负载,非正弦对电容压力肯定是超过正弦的,如果电压和频率不准问题更大

网友A:
阻容降压用在方波逆变器上是必烧的,方波上升下降陡峭对电容冲击很大,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不像正弦缓升缓降对电容冲击小发热低。另一方面50hz方波谐波成分很高,高次谐波频率远高于50hz导致容抗变小使回路电流变大,两个主要原因最终导致烧毁~

网友:
改一下加个外置电源去掉电容用的久了

网友(2022-02-24):
我的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突然没显示了!估计也是烧了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用在方波逆变器上是必烧的,方波上升下降陡峭对电容冲击很大,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不像正弦缓升 ...

没错,我的阻容降压小夜灯在附近有电磁炉工作时,夜灯亮度也会明显提高,直到电磁炉停机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我的阻容降压小夜灯在附近有电磁炉工作时,夜灯亮度也会明显提高,直到电磁炉停机为止。 ...

阻容降压小夜灯成了“电网谐波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