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加拿大多伦多的舵机?黑黑白线怎么定义的?智能履带车的

楼主(2021-11-20):
收的一个智能履带车半成品,两个舵机,想测试是不是好的,一看黑黑白三根线,没见过。
看主控板的照片,STM32,用数字万能表通断档,测了白线都通的,所以白线是地GND,中间黑线都是互通的,所以中间黑线是电压正VCC,边上黑线之间不通,所以是信号线,高手们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和普通舵机一样 正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舵机一样 正负信号

现在看起来是,白线是负,中间黑线是正,旁边黑线是信号

楼主:
我发现它被遗弃的原因了:我拆的这个舵机是限位舵机,只能在一定区间往返运动,这就导致这个车怎么都无法正常行进,初学者以为自己的问题,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