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用SM3268M 8CE 量产 2颗粒成功的吗?

楼主(2021-11-20):
听说3268M上1个颗粒没问题,上2个颗粒就不行,有谁做成功的吗?

网友:
单通道主控

网友:
3268AB 8CE的板子,前后买了5片,前两片是买的FOGAG家的,上的NW718颗粒,这两颗颗粒是某鱼收的坏固态拆下来的,本来想上2246EN组个512G的,可是就是开不出来,换到IS903上,两片能正常开卡量产,但跑圈读校验报错,8CE的颗粒只找的来3268AB有支持8CE的,买来两片后上颗粒,一片NW718开卡后直接开出240G后跑圈5圈正常,另外一颗NW718跑圈还是不过,prescan low后出来190G左右,跑圈5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