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DIY大功率12v电源充电器

楼主(2021-11-20):
         上次把变压器准备好,外壳弄到位,然后网上买了 整流桥 带指示灯的船型开关 50A带分流器的电流电压表 电源夹子,今天都到货了,于是先临时组建一下顺便测试下电流表显示的准确性。

   这一实验发现理想和现实差别有点大,我变压器空载输出10.8v 然后上一节不锈钢棒短路测试 电流有80A以上 ,电压还有4v多点。本来对这次制作的电源功率表现充满期待,甚至想着要在变压器初级加限流电阻要把输出控制在30A以内!接好线空载电压14.2v这个非常满意,12v电瓶充满电就是这个电压,然后输出加上一个汽车上的55w卤素灯电压一下子降到了9.6v而电流也才3.4A。电流表用万用表校准过挺准的,这一下失望了,先是怀疑整流桥的问题,换了一个情况一样,于是网上查资料原来是滤波电容容量小了。我只用了一个35v2200vf的电容,然后又并了一个同规格的电容这是电压和电流分别是10.9v 3.5A功率大概是40w 离额定55w差距还是有点大。

    上班空闲时间网上查资料,发现很多视频和帖子都说自己用变压器制作了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器,都是一个变压器4只二极管 有的加了滤波电容有的没加,这个时候我都开始怀疑他们了,你们的充电器真的是大功率吗?你们测试过吗??最后找到了个视频介绍的是桥整流以后适配的滤波电容要根据你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计算出来的公式是   C=(20000-160000)*电流÷电压,按照这个公式计算的话我要30A  12V
电容的容量最小要5万---40万微法的容量,我的天呐。。。。。光是买电容也要十几块钱把!!

  下面上图,请大家给出出主意,怎么样才能最简单的做出我想要的12v30A电源。

接  好了线 空载电压

带一只55我灯泡

灯泡

这时候一只2200vf的滤波电容

又拆一只同规格的并上

电压升到10.9 电流没变,等于功率增加了

又增加了两个680vf的电容,实在是没别的电容了,这时候电压又上升了0.3v到了11.2V。电流还是没变

上两只灯泡110w

电压又下降了不少,

带2只灯泡110w的时候变压器电压从10.8下降到了10.08.下降了很少了。问题还是出在整流滤波部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请告诉我一声,谢谢啦。不想再买电容了。。。。。

网友A:
30A???你先看看你那个变压器次级多粗再说
30A起码得3-4平方铜线

网友:
据我观察,你那个变压器也就是50-60W

网友:
30A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整流桥的感受。。。。。。。烫化了

网友B:
30A电流下让那整流桥裸奔确实有些难为它了。关键是这小变压器能有四五百瓦的功率?怎么看上去比我那可调电源上(从UPS里拆的)300瓦变压器还苗条!

网友C:
工频变压器的容量或者说功率标准是VA,360VA的容量可以达到12V30A.的输出。道理很简单了,你的变压器容量太小,撑死也就6.70吧,12V输出也就5.6A电流。想大电流那就换大容量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拆了卖铜,然后买一个20包邮的服务器电源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A???你先看看你那个变压器次级多粗再说
30A起码得3-4平方铜线

变压器原先是380-110 的机床控制变压器400va。次级我用4平方线重新绕的,加电阻丝电流90A 电压从J交流10.8降到4v。我认为我这个变压器功率肯定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的容量或者说功率标准是VA,360VA的容量可以达到12V30A.的输出。道理很简单了,你的变压器容量太 ...

变压器原先是380-110 的机床控制变压器400va。次级我用4平方线重新绕的,加电阻丝电流90A 电压从J交流10.8降到4v。我认为我这个变压器功率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变压器可不小 重5.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电流下让那整流桥裸奔确实有些难为它了。关键是这小变压器能有四五百瓦的功率?怎么看上去比我那可调电 ...

变压器原先是380-110 的机床控制变压器400va。次级我用4平方线重新绕的,加电阻丝电流90A 电压从J交流10.8降到4v。我认为我这个变压器功率肯定是足够的,这个变压器重5.5公斤,真不算小了把。。

网友:
个人感觉电流能正常输出25个左右,楼主可以去某宝电子商城店铺买25v22000的电容一个5块左右

网友:
最近我也在研究12v和24v全自动三段式的充电器,希望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这个变压器应该做不了400w,还是买服务器电源更靠谱。

网友D:
呵呵!
我先笑笑。
建议楼主粗略了解下工频变压器设计手册,然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常见的工频变压器充电器,次级是不用抽头的,且电压设计为15v。
依靠初级抽头控制初级电流,一般的,从0-220-225-230-235-240-245-250-255-260-265-270每隔5v抽头,
差不多10个,越多,控制越精细。

前提是变压器容量要足够,按你的设想,12v30A的输出功率是360w(注意不是va,视在功率),变压器的综合效率在85%左右,这个和铁芯质量,叠厚比例,v/t匝数设计,铁损,铜损都有关系,暂定85%,那么需要423w的铁芯。
这样的话,铁芯截面积至少需要20cm²,一般的这个比例是4*5的铁芯。根据经验公式,小型变压器的每伏匝数=55/铁芯面积=2.75t/v,那么,初级220×2.75=650t+5×2.75++++++++++++++++次级=15×2.75=42t。
初级功耗400w+,电流在2A,铜线载流量一般取5A/mm平方,需要0.4mm²的漆包线,次级30A,需要6mm²,线径自己计算s=πr²,
这样下来,就差不多了,充电器不需要滤波电容,充电器不需要滤波电容,充电器不需要滤波电容。另外,需要电瓶来测试,灯泡,电阻,不锈钢,没有参考价值。

系统连接好之后,切换初级不同的抽头,电流会逐级变小,总有一档是你喜欢的,而且,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应对市电电压的浮动,比如我家就不是220v,我家在235-245之间。现在很少电压低的,所以就不考虑220v以下的抽头了。

网友:
坐标上海,我家电压也在23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先笑笑。
建议楼主粗略了解下工频变压器设计手册,然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先谢谢您长篇大论给我这个新手讲解,我一直以为我这个变压器够大的了,其实我做这个不单单是想给电瓶充电,更多的是做为一个12V大功率的电源来使用,没想到3.5A的电流就把电压拉低了5V左右。这个很失望,我再这里请教一下 如果我加上10万微法的电容,在不带大功率负载的情况下能不能把电压稳住??

网友:
赞14楼,说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