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又买了2个牧田款电池插口,改装其他工具好用!

楼主(2021-11-20):
我觉得牧田款电池最实用!触点铜片很长,不容易接触不良,而且壳子和保护板都好买,容易自己组电池!不但支持很多公模工具,把电池的正极和温度检测极短接,也可以直接用于牧田18V工具,非常实用!这不我又买了2个插口,很便宜,10元一个包邮,准备把其他工具也改成可以使用这款电池的,18V工具实现大一统!

网友:
不错!转接脚挺厚实!

网友:
插脚链接发一个

网友A:
你搞牧田款,我搞大艺款。手上有两个两并,两个三并的大艺款电池。

网友B:
楼主这个看上去只是个适配牧田款电池的引线插脚板吧,用于其他品牌电动工具(比如大艺)时还需要给机身动大手术把这个板子粘上去?一款电池转用于其他款工具时,不是需要那种两面都有插脚的转换座吗?

网友C:
一块一个可以买十个然后加上8元运费=18块十个插脚

网友:
价格真不错,我前年为了搞个伸缩灯用牧田电池,最后买了两个水货充电器来拆这上电池的壳子和插脚。

网友:
插脚链接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就是闲鱼碰巧看到的,你搜一搜就能找到,“牧田款挂架,可以接线diy,非3d打印件”,这种注塑的比3d打印的结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牧田款,我搞大艺款。手上有两个两并,两个三并的大艺款电池。

这种公模产品对DIY
来说还是很实用的,不过大艺的插脚触点是单触点,高震动、大电流时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一个可以买十个然后加上8元运费=18块十个插脚

这个还包含壳子和接线,1块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看上去只是个适配牧田款电池的引线插脚板吧,用于其他品牌电动工具(比如大艺)时还需要给机身动大 ...

这个就是用来修复一些破损的电动工具用,用螺丝或者胶固定。你说的那种转接件也是有的,,根据需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公模产品对DIY
来说还是很实用的,不过大艺的插脚触点是单触点,高震动、大电流时容易接触不良 ...

一把角磨机改大艺款,一直用。

网友:
昨晚刚组了两个3并的电池包,之前在老家锯树发现电池不行了,拆开发现有一节爆掉了,继续拆发现3并有1并是沙子,气死人,还好那个电池是捡的
咸鱼上找了个卖锂电的,刚好同城,上门买电池,结果被放了好几次鸽子,昨晚终于逮到了,本来打算要30颗,卖家说有4并10串的,东磁的20P,说是10C放电,直接拿了一组150大洋,拿回来立马拆碎,连夜使出绝招:上车床车掉两极残留镍片,翻出到货好几天的两个电池盒,点焊机用的是后来用微波炉变压器+固态继电器+几块钱的延时断开模块改的,以前的做的电瓶点焊机被打入冷宫,点焊效果马马虎虎吧,套件的中空镍片比普通镍带要好焊些
组好时电压15V,充满电usb电表显示136wh,好像有点超了

网友:
给个地址,闲鱼买过20个但是塑料没这个厚,打印的又太贵,这没固定孔啊改装没有那种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用来修复一些破损的电动工具用,用螺丝或者胶固定。你说的那种转接件也是有的,,根据需要用 ...

是的,你的这种用途非常合适。一直想买个从牧田电池引电DIY用的,但那种两面都有插脚的转换板都比较贵,买来拆了只用一半太浪费。发现你买的这种很实惠,但缺点是接线的那面没有安装固定孔而且边沿又很薄,如果有像那种3D打印款背面带4个安装孔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的这种用途非常合适。一直想买个从牧田电池引电DIY用的,但那种两面都有插脚的转换板都比较贵, ...

没有固定孔边也太窄打胶可能也经不住几次摔,好的闲鱼35有2家也是注塑的,我以前买的15的那种比较单薄

网友:
这种没固定螺丝孔确实是个问题,我觉得用牧田电池的国产杂牌电动工具外壳挺好的,价格便宜也结实,周日我用这种外壳裁下电池接口部分改了台园锯,也遇到同样的底版上没螺丝孔的问题,最后是从侧面用4颗螺丝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