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WDR5620G的马甲,拆解移动定制的路由器TL-RAC1200G

楼主(2021-11-20):
朋友找到工作住厂里,然后搬家退房,留下一堆东西放我这里,有个移动定制的路由器刚好可以拿来用,咱们先拆为敬

▲看名称就知道是1200M的,四天线2.4G*2、5G*2

▲TP-LINK代工的

▲电源12V1A,实际空载就3W左右,发哥的处理器真的省电。。。

▲发哥两件套加螃蟹千兆交换芯片

▲网上拆机说是5G MT7612EN加MT7620DA(散热器下面)集成64M内存方案,闪存说是2M的,但我这个显然是4M的,网上的好像4网口,我这个5网口。

▲我是按PCB上WDR5620G这个型号查的参数,应该就是它没错了。

▲PCB背面还有一大块铝板,散热做得不错,实际我下载东西半小时手摸外壳都是微温而已,室温23度左右。

总结:作为WDR5620G的马甲,做工基本一样,100多块的千兆双频路由也只能这样了,没有功放信号也不会有太多的惊喜,覆盖80平以内的房子应该可以胜任。我用来桥接对面楼的信号比用外置天线的USB网卡稳定,下载速度也快一些,用2.4G桥接5G给手机用,网线连接电脑

网友:
可以刷个潘多拉或者openwrt

网友A:
我去,那么多大头针还是牙签

网友B:
我去试了下编程器刷5620G的固件WAN口用不了,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那么多大头针还是牙签

那是绣花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试了下编程器刷5620G的固件WAN口用不了,麻了

看狗东图片显示5620G是4网口的,WAN口盲插随便一个就行了,你看看随便一个LAN口能不能当WAN口用?

网友:
无线没有功放,信号应该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狗东图片显示5620G是4网口的,WAN口盲插随便一个就行了,你看看随便一个LAN口能不能当WAN口用? ...

RAC1200G硬件和WDR5620千兆除了闪存其他是一样的,我那台LAN口全正常就WAN不行,而且还是进了系统后WAN口才没反应,刚开机WAN还会亮灯,绝了

网友(2024-09-22):
这路由器好讨厌,不能刷公版

网友:
移动定制版的品牌还是不少的,售后2年以内,运费都是厂家出,往返都是顺丰

网友:
只有稳定的路由器,才是好路由器

网友(2025-04-17):
退移动网络剩下来一个路由,找到一个固件,家元不够,等家元够了下载下来看看,不过都在说:显示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