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 DS-2CD9111-S 智能交通网络摄像机

楼主(2021-11-20):
本体长这样,全铝合金外壳

这是官方给的参数,140万就算高清了?而且 30 帧的速率也不算高啊?也许在 2015 年算很高了?这机器设计用在红绿灯路口抓拍的,采集软件带各种设置,有标记线触发或者地感触发什么的,外部还有闪光灯接口。这里要夸一下海康的官网,打开网页图片竟然都是 404 的,真厉害!

用 IP 登陆后的界面

抓拍相关的设置,话说用 30 帧的速率就能抓到车牌了?我数学不好算不出来理论的逃逸速度是多少?

下面开拆……

上下分两块板子+后面的接口

上下盖板是同一个磨具,下面那块带散热垫,机器实际运行的时候发热挺大的,运行功耗大概在 12V 0.6A 左右

上板的正面

上板的反面,可以看到用排针和下面主板连接,上板的元件主要是电源部分

前面连接传感器

1/3'' 的传感器面积很小,铜板连接外壳散热

手动调焦的镜头参数

TAMRON 的镜头

主板正面和接口,下面那块小板是用来连接外部一个 4 线的接口,好像是连在某些自动镜头上用来调焦用的?

最后是主板背面,通过 FPGA 桥接传感器信号到一块 Ti 的 DaVinci 影像处理 SOC,型号是 TMS320DM8127

最后是全部部件摊开的样子。我没有仔细分析各个部件,实际上也没多大意义,这机器是从闸口换下来的,我不知道维修人员是如何定义它坏了要换掉的,实际测试了之后各个功能都是正常的,很多设备实际上都是很可靠的,一旦出了点小问题就整个换掉,也就那些老板们当冤大头乖乖掏钱,没办法谁让你不签维保呢(偷笑)然后企业呢也就憋着只要业务正常绝对不掏钱升级设备!吐槽下设备公司和企业的信任关系大概也就这样了。

网友A:
用料比运动相机好不少,虽然分辨率不如手机,但是有很多交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比运动相机好不少,虽然分辨率不如手机,但是有很多交通应用。

运动相机都 4K 60帧了 不过现在的交通摄像头大多应该也都换成了路面采集后台服务器分析了吧,毕竟都 AI 那么多年了

网友B:
很好的摄像头,还附带系统。拍车牌只要曝光时间短,光圈大就可以吧

网友:
腾龙 日本三大镜头副厂之一

网友:
2015年还是模拟~同轴高清过渡期吧,有些好点的地方装上了80万100万的摄像头。近几年h265技术铺开来了,监控像素才飞速发展到400万800万去了

网友:
几年前中高端产品和海思还没什么关系,清一色的TI和安霸

网友:
做工这么好,咔嚓一张200块钱,真的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摄像头,还附带系统。拍车牌只要曝光时间短,光圈大就可以吧

快门最高 1/10000 S  也就是为啥这玩意儿必须配合闪光灯补光的原因

网友:
拆都拆了,分析一下检测原理,然后研究如何不被拍才是真的。

网友C:
我之前也有个 记得是500万的好像 看了官网报价2万+来着 好像  带外接220V供电和直流供电     丢给我朋友去玩了

你说的那个4针接口是用于连接带自动光圈控制镜头的接口 由摄像头控制光圈大小   环境亮度高就缩小光圈  亮度低就开大  相当于人的眼睛瞳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有个 记得是500万的好像 看了官网报价2万+来着 好像  带外接220V供电和直流供电     丢给我 ...

一个头 2W+ 这不是基建项目还真用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头 2W+ 这不是基建项目还真用不起

小区卡口和路口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
我只能说,散热片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