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氩弧焊机不用拆壳改手工焊了!!

楼主(2021-11-20):
最近打算把双用机卖掉,再买一个便宜的氩弧焊单用机,于是疯狂地找资料查资料将之改成双用机。但是纯粹小白完全不会 资料全是三板焊机 新买的全是单板减料焊机 完全没有头绪!!!期间偶然发现可以购买配件自制氩弧焊枪(自己有多余铜线,也是铜涨价太离谱)

理论来了    买一套分体焊枪的上下接头, 用10  或16的铜线  这样保证了氩弧功能的正常使用 也满足手工焊的大电流     再买一个m8的铜鼻子带螺母连接短线到手工焊把上,这样只需要切换不同的焊枪头就能实现双功能的切换,同时手把焊还有高压引弧功能,实测  10A电流能够引弧4.0焊条 不灭弧 能够焊接! 完美解决氩弧焊功率小 小电流引弧困难 大电流飞溅厉害!!

刚刚一时兴起,想到了这个思路 希望有大神前来指导  对焊机有损伤吗?  高压引弧 后会影响焊接质量吗?

楼主:
又想到了一个,买几个2.4的钨针夹 可以直接夹取2.5焊条,,,,这下子连手工焊把都不用改了,注意铜丝要够粗

网友A:
两用的氩弧焊机,电焊用多了以后,氩弧焊就不好用了,至少我遇到的好几个机器都是这样的,我自己开店的,电焊基本不用了,要就是气体保护焊接,要就氩弧焊,电焊没什么优势了

网友B:
氩弧焊把正负极插头掉过来直接就可以用夹手弧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用的氩弧焊机,电焊用多了以后,氩弧焊就不好用了,至少我遇到的好几个机器都是这样的,我自己开店的,电 ...

居然还会这样  因为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把正负极插头掉过来直接就可以用夹手弧焊条

焊枪一般是带螺母的接头 地线一般是快接头   为啥需要对调呀?  难道不是正负形成回路就行了?

网友(2022-04-04):
引用 楼主:
焊枪一般是带螺母的接头 地线一般是快接头   为啥需要对调呀?  难道不是正负形成回路就行了? ...

夹子直接可以夹住焊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