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网卡不能用,插PCI网卡也不识别,应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20):
一块主板,网卡接口不能用,进入系统后不显示网卡。
插一根PCI的网卡,插上网线,网卡灯亮,但是进入系统后还是没有网卡。
插USB的网卡可以正常使用。
在BIOS中屏蔽主板网卡和开启主板网卡都没有任何效果。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PE系统进入看看能不能识别,如果行的话,那是系统问题

网友:
设备管理器截个图看看,方便大家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主板问题罗   原网卡的 RST信号被拉低就会这样。。

网友:
1.bios里可能关闭了pci槽或者什么选项关闭了。

2.进系统里,主板驱动掉了,南桥识别不了pci槽的设备,重装主板驱动试试

网友:
上PE试试,有时候系统问题也会导致网卡没用的...

网友:
我的观点和2楼5楼一样,首先想到的是驱动

网友A:
南挢坏了,帮亲戚修过一台,原机也是我组装的,跟楼在状况一样!换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挢坏了,帮亲戚修过一台,原机也是我组装的,跟楼在状况一样!换主板吧! ...

南桥坏了,会导致PCI网卡也不能用吗?南桥坏了还影响其他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桥坏了,会导致PCI网卡也不能用吗?南桥坏了还影响其他什么功能?

插网卡不能用,不是全部坏,能装系统,就是不能上网

网友:
硬件损坏,接USB网卡用吧!修硬件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桥坏了,会导致PCI网卡也不能用吗?南桥坏了还影响其他什么功能?

我也遇到过,主板功能好,但PCI全部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PCI部分有问题,主板集成的网卡走的也是PCI总线

网友:
公司一台联想的机器,失火把前面板烧变形了,然后里面一层灰,拆了面板又给里面做了清灰,清完进不了系统,就顺手做了个系统,做完一切正常,然后用某想的管家装驱动,装完发现BIOS有新版本了,于是用官方下的更新程序在WIN下更新BIOS,更新完了再重启,艹,网卡掉了!
然后各种重装、换驱动,又重刷BIOS、主板放电均不行,PE下拿AD64也检测不到,打了某想的客服(商用机,还在保有上门服务),结果是让自己把机器送市区的售后去做检测(离市区100多公里),喵了个咪的,来来回回的油钱加耽误的工夫感觉都够去海鲜买个二手板子了,于是找了个小米的随身WIFI接上将就用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在本地的废品站拆了一块百兆的网卡回来接上,给解决了,就是没了前脸,每次看到都觉得真丑。
其实说实在的,那烧变形后的面板,看着还是有点残缺美的。

网友:
接一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风枪拆掉原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品牌机主板会有白名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