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私人云服务器应急电源

楼主(2021-11-20):
你以为它是月饼盒吗,
没错它的外观确实是月饼盒,

但它是NAS私人云服务器应急电源

自动升降压板最大输出电流15A,但是MOS管和电感发热烫手,带载13A的时候MOS管表面温度已经达到70摄氏度了,测试的时候需要搞风扇散热才行,用在NAS供电功耗很低,不用风扇散热轻轻松松毫无压力!

有时候在异地远程上传下载电脑里面的东西又不方便,也搞一台旧电脑搞玩玩私人云,
这个功耗很低的(奔腾J2900),3.5寸双硬盘读写文件,最大电流19V/3.1A(包括一台NAS、一个光猫、两个路由)
月饼盒内部一个自动升降压电源板,一个20V/5A输出的开关电源,一个12V/7800maH电池,一个充电板。
如果市电停电,自动升降压电源板把电池12V升压至19V,实现无缝切换,不停机不断电,不影响NAS工作。

直奔主题‘’‘’‘’‘’‘’‘//////////

网友A:
既然NAS都有应急电源了,那光猫路由是不是也得接入应急电源,不然停电时也用不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NAS都有应急电源了,那光猫路由是不是也得接入应急电源,不然停电时也用不成啊 ...

还得把路口那个电信箱子也接上,要不停电光信号也停了。

网友C:
关键在无缝。是一直电池供电,还是220断电的瞬间切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得把路口那个电信箱子也接上,要不停电光信号也停了。

别想当然所有情况都是,我们这停电,只要给光猫供电,就能正常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在无缝。是一直电池供电,还是220断电的瞬间切换。

准确是的电池也在供电,中间有MOS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NAS都有应急电源了,那光猫路由是不是也得接入应急电源,不然停电时也用不成啊 ...

盒子后面其中一个接口给光猫路由供电的,降压12V电源板还没到货,不敢直接接19V,万一烧坏了麻烦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把路口那个电信箱子也接上,要不停电光信号也停了。

不知道我家的光纤是无源分支还是有备用电源,停电时,我用电池带光猫路由有网络,我就是两串锂电备用,一个8.4V充电板一个微功耗继电器做的无缝电池供电,可惜,当时做好后几年只停了一次电,还只停了一个多小时,最近几年更是一直没停过电,电池也坏了,直接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想当然所有情况都是,我们这停电,只要给光猫供电,就能正常上网

光交箱都是无源的,电话铜线现在都退网了!

网友E:
感觉接线都太细了

网友E:
lz解释一下什么方案,分享一下电路呗

我NAS 12v的,降压部分用的模块,但是不太好用https://oshwhub.com/muyan2020/dian-chi-zu-ban_copy_copy_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接线都太细了

没有粗线先讲究用先,用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问题在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解释一下什么方案,分享一下电路呗

我NAS 12v的,降压部分用的模块,但是不太好用https://oshwhub.com/m ...

自动升降压芯片为TI/LM5176(输入电压4.5-55V,该芯片自动升降压),12V锂电池充电部分用凌特的LTC4007E,还有一个广告灯的12V开关电源(已经把开关电源输出改为20V),我这个电路用LM393电压比较器检测电池电压有问题,比如设定关机电压为10V,那么当电池电压达到10V或者在9点几伏或者是10点几伏的临界点时,比较器就会不停开关开关‘,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不用比较器检测部分了,直接买一个低电检测模块替代。如果会写代码,可以用单片机AD检测电池电压把握些。
工作原理:LM5176自动升降压板输入端有两个输入接口,一个是开关电源输入,一个电池输入,当市电停电之后,5176自动把电池12V电压升压为19V输出给NAS以及路由光猫供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动升降压芯片为TI/LM5176(输入电压4.5-55V,该芯片自动升降压),12V锂电池充电部分用凌特的LTC4007E ...

因为断开负载后电压上升,所以抖动,电池电压要回滞比较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断开负载后电压上升,所以抖动,电池电压要回滞比较器才行!

回滞比较器不懂,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