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修复一台十年前的G470,渣想还真不是乱叫的,看来不止Y系列断轴

楼主(2021-11-20):
我以前就用过Y系列遇到断轴,没想到其他系列也差不多,虽说这是十年前的电脑了,不过断轴的原因和我五年前买的Y430P原因那是一样一样的,顺便上两个之前在老站发的修复Y430P的链接,一个是刚开始用AB胶粘的,一个是个人认为最理想最完美的强化方案
AB胶粘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4662&page=1

理想修复方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2255&page=1

看了老帖麻烦来新站回复吧,现在很少逛论坛,老站很少切回去看消息

楼主:
其实框1和框2的滚花螺母都掉了,只是2处的塑料部分还完整些,不过螺母本身已经把塑料圈里的花纹给磨没了,1处其实塑料断了很多,照片中的样子还是用胶水粘回去了部分残骸

还是和以前修复的方法一样,把右边的原装换成左边这种长的贯穿一下塑料部件

第一张照片其实是已经用电磨打磨过内径了,所以螺母正好能放进去

放进去了,右边的刚开始觉得塑料部分基本完整,用胶水应该能粘得住,可惜我太天真了,后来装上去后一拧螺丝就直接带着塑料一起碎了

深度刚刚好

右边的想省事儿,结果。。。。。。。

本来想省事,结果右边的还是一起加固,最后脚垫这里依然也是套了个大头螺丝

楼主:
本以为这么久远的机器了,估计网上没有相关配件了,没想到居然还有外壳卖,不过一问卖家是什么兼容的,非原厂的之类的,又没有外壳上的小零件需要拆愿外壳的零件,觉得麻烦,计划C壳D壳都买的,最后想想还是买D壳就行了,晚上一时没忍住想到这是设计缺陷,非原厂的塑料难道还会比原厂的用的好?所以就用修Y430P的方式重新强化了一下,最终一分钱没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以为这么久远的机器了,估计网上没有相关配件了,没想到居然还有外壳卖,不过一问卖家是什么兼容的,非原 ...

我有y系列,感觉这个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开盖偏紧造成的,我的螺母有次松动了,造成轴那里很宽的缝隙(0.5-0.8cm)自己拆开后拧紧螺丝(塑料部分没翠,螺母被完好包裹)调整开盖力矩,让一只手刚刚可以开盖。第三代u,本本到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B:
修好了吧,修好了自信心满满。

网友:
同y系列,这就是缺陷。垃圾。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台这样,都是外壳材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y系列,感觉这个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开盖偏紧造成的,我的螺母有次松动了,造成轴那里很宽的缝隙(0.5 ...

那这还是设计缺陷啊,要不就想你一样出厂都调松一点。
还有就是同时期其他笔记本没有大规模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吧,修好了自信心满满。

帮别人修的

网友:
俺第一台本子是HP的NC4400也有断轴问题,是真“断”!转轴的铸铁直接劈了....

网友:
可能是环保塑料的问题,我过手的几台09年-12年的笔记本,有hp、dell、富士通、宏基、联想,经历岁月的洗礼后都是外壳塑料件老化变脆,倒是一台07年的联想c462,外壳坚挺,可惜主板和显卡陆续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y系列,感觉这个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开盖偏紧造成的,我的螺母有次松动了,造成轴那里很宽的缝隙(0.5 ...

把阻尼螺丝松一下,这也确实是一种解决方案。
相对楼主这种断D壳螺母的,我那台A壳断螺母的才让人头疼,一开始是右侧掉了一个,用着用着三个全掉了,然后就进入了循环粘的模式,粘上一次也就用个两三个月,原本来只是右侧的螺母掉,上次修复时,发现左侧的三个当中有一个也炸了顺带就也给粘了,然后最近这两天发现这右边的屏缝又大了,头大……
等这次右边的再全炸完了,再维修时就把CD壳拆开把阻尼松一下,希望能多坚持一段时间。楼主这种把壳打穿的方法也想过,但问题在于A壳厚度整体太薄了,双面上丝铜柱不好找,直接上个丝把螺帽放外面,又不太好看,加上A壳还是铝合金的(说倒这倒是想买个某音上号称能焊铝焊铁焊不锈钢的焊丝,把那螺帽直接给焊到铝合金的底板上,但想想某音的尿性,觉得这产品还是不靠谱的多一些),暂时只能粘粘粘了,不过下次打算把AB胶换成铸工胶试试

网友C(2021-12-26):
本来想赞楼主的动手能力强的...

其实思路错误,累死三军....

用生料单+环氧树脂(农机胶),内三层外三层的堆积加固加厚,屡试不爽....

成本不到5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赞楼主的动手能力强的...

其实思路错误,累死三军....

是生料带吧,没见过生料单,我以前是用农机胶加棉花修冰箱蒸发器,效果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生料带吧,没见过生料单,我以前是用农机胶加棉花修冰箱蒸发器,效果刚刚的 ...

口误,笔误...懒的修改了,搞维修的人都懂的...

网友(2022-01-29):
本人修好一台g470和一台G480,都是轴的这个铜螺丝的D壳塑料柱子断了,或者是烂了,经我研究一番后,果断用贯穿法,先把铜螺母归位,放进烂了的塑料柱里,并把碎掉的小块塑料也归位,再用502胶水固化,然后用合适的钻头贯穿D壳,用长一些的平头螺杆从底面拧进去刚好固定即可,用了两、三年了,一直很稳固。感叹:这是设计缺陷,也是用料缺陷,很明显的缺陷,设计人员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放之扔之或者是有意为之,盲目减少成本,把产品质量抛之脑后,同时变相使用户更早换机器。这是联想走向堕落的开端。

网友E:
低价位笔记本都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价位笔记本都会有类似问题

不便宜了,5000左右不算多便宜。

网友:
我的g480也是断轴了,我就是用环氧树脂加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赞楼主的动手能力强的...

其实思路错误,累死三军....

麻烦给抽空上几张图看看什么效果,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