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接线圈,车转子,换碳刷,完美修复parkside砂带机

楼主(2021-11-20):
打黑了一台PARKSIDE砂带机,通电不转,拆开看是转子线断了2根,似乎是高速旋转的转子撞到小螺丝断的,也没碳刷了。接了线圈之后,发现换向器不够圆,火花很大,上了车床车2刀,完美修复!

网友:
  静、动平衡、、、、啊。

网友A:
碳刷有弹簧,园不圆也不影响啥,你车过就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有弹簧,园不圆也不影响啥,你车过就薄了

车了非常薄的一层!现在高速运转也没什么火花,而之前的火花非常大,还有一股焦糊味,看来车了后还是有用的

网友:
高手,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网友:
原装的也不一定就好,有时候稍微改动一下,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不转应该是碳刷没了,和断线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刷有弹簧,园不圆也不影响啥,你车过就薄了

换向器组装上以后也要车一层,叫精车。所以车一次两次没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碳刷有弹簧,园不圆也不影响啥,你车过就薄了

反正旧货黑货就是玩,就是赌,薄了就薄了,以能修好为目的,至于寿命啥的本身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正旧货黑货就是玩,就是赌,薄了就薄了,以能修好为目的,至于寿命啥的本身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

   咸鱼一挂,看看那个有幸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转应该是碳刷没了,和断线没关系

确实断了,很明显的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一挂,看看那个有幸接手。

自己修好过不少东西,但从来没拿去卖过

网友:
电机换向器失圆,不平是可以上车床的,车去几道,取净换向器中的铜渣,照用,让师傅车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刷有弹簧,园不圆也不影响啥,你车过就薄了

换向器不圆会非常废碳刷,几分钟就能搞坏碳刷的弹簧和碳刷尾部的铜线,同时使用时会有动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
打黑多少钱,闲鱼这个牌子100出点就能买个转的前几个月看过,后来打黑个里奇坏的有空再改无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断了,很明显的断点

一组线圈断了,如果碳刷良好,还是能转的,只不过是火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组线圈断了,如果碳刷良好,还是能转的,只不过是火花大

一组线圈断了还可以能转的?学习了。

网友E:
你这打黑帖回复都挺正常的,我的打黑帖下面回复要么不值五块的,要么就是是山寨的,都是冷嘲热讽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打黑帖回复都挺正常的,我的打黑帖下面回复要么不值五块的,要么就是是山寨的,都是冷嘲热讽的回帖 ...

他们那是吃不到葡萄,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