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十元钱自制锂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1-11-21):
一个图全部讲完,不用多言。

网友:
真不错,内阻毫欧表,ESR好像也能测

网友A:
十元做不到啊

网友:
感谢分享,看来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元做不到啊

万用表不讲算,是常用工具,12伏电源也不算在内。

网友:
建议楼主打个板,分享成果。谢谢

网友B:
这就是个玩具!不使用4线测量,接触电阻就能把误差拖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个玩具!不使用4线测量,接触电阻就能把误差拖垮!

你可以把笔直接接电池两极上

网友C:
我用此电路做有一个毫欧计,测量电阻精度尚可,理想的范围内(10-1000mΩ),误差应该没有超过2%。但是测量电阻内阻,却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有的电池内阻竟然为0mΩ。用能测量内阻的充电器Lii500,用miniRCL200A电桥(串联有电容器隔离直流),用此毫欧计,用伏安法测量各种电池的结果,统计如下表格,不知道该信谁的。特别说明一下,伏安法测量时,电阻精度为0.1%,但是通电瞬间(电池电压下降)和断电瞬间(电池电压上升),电池电压即开始不断变化,不好读取很准确的数据,只能是大概数。

网友:
恒流部分改ASM117-1.2和12欧姆电阻,可采用两串锂电池,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此电路做有一个毫欧计,测量电阻精度尚可,理想的范围内(10-1000mΩ),误差应该没有超过2%。但是测量 ...

伏安法可以,但你要用恒流0.2C测出端压,再用0.5C测出端压来计算,不能与空载电左作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此电路做有一个毫欧计,测量电阻精度尚可,理想的范围内(10-1000mΩ),误差应该没有超过2%。但是测量 ...

请用电路图中标示的万用表测量。每种表测交流电的频率范围都有规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此电路做有一个毫欧计,测量电阻精度尚可,理想的范围内(10-1000mΩ),误差应该没有超过2%。但是测量 ...

测量内阻为0,你把正负极反过来测就行了,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了。
另外317也可以省掉,12v供电555输出大概10v左右,电阻选好基本就是横流的(被测电阻相对都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内阻为0,你把正负极反过来测就行了,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了。
另外317也可以省掉,12v供电555输出大 ...

将电池的正负极反过来反复测过,始终0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伏安法可以,但你要用恒流0.2C测出端压,再用0.5C测出端压来计算,不能与空载电左作比较 ...

不管用0.2C还是0.5C的恒流放电,放电过程中,测量的电池负载后电压始终在不断下降,这个现象是避免不了的,不好获取稳定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用电路图中标示的万用表测量。每种表测交流电的频率范围都有规定的。 ...

我用众仪ZT219和特斯安TA801C两种表,用100mΩ标准电阻(0.1%)分别校准过我的毫欧计。两种表的性能都应该没低于你图中推荐的DT9205表

网友:
收藏等待成熟电路,利用现有仪表做附件,减少成本,点赞

网友:
好资料,看来我的内阻能园梦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