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S5-540 bios开机报警显示 machine model type 与uidd丢失或无效

楼主(2021-11-21):
刚搞了一台,i7 4510u,问题如下,开机报警,显示  machine model type  与uidd丢失或无效,bios中两项也是显示不正常。进系统刷联想官网bios,两码均恢复,但是诡异的是,用几次,两码又丢失,两码丢失主要影响无线网卡,连不上网或网速慢,网卡是n 7260。请大家帮忙,如何解决?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固件问题,不如更换BIOS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固件问题,不如更换BIOS芯片?

换bios有点搞不定,是不是coms电池的原因?或者设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