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耐思摄影灯电池参数求解答

楼主(2021-11-21):
摄影灯电池显示17年出厂   从没充电   从没使用  两块电池内阻相差有点多  请问正常吗  是不是大的放坏了

网友:
标签上写着18650

网友A:
这样测根本不准,有保护板在中间,最好拆了测试单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根本不准,有保护板在中间,最好拆了测试单节电池

这个情况我也知道  所以是两个完全相同电池对比   保护板应该不会影响30毫欧吧

网友:
这样是测不出内阻的,要对着电池正负极直接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我也知道  所以是两个完全相同电池对比   保护板应该不会影响30毫欧吧  ...

有可能啊 放电的MOS管有问题内阻可能会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我也知道  所以是两个完全相同电池对比   保护板应该不会影响30毫欧吧  ...

而且两个电池的电量都不一样,一个12V,一个11V,这也会多少影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