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立创EDA如何移动焊盘

楼主(2021-11-21):
想对下图的PCB板子做尺寸调整,去除了覆铜层,可是如何调整焊盘呢?我使用鼠标无法选中焊盘,更别提移动了。希望懂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看样子怕是图层没选对,右上角找找图层试试。

网友A:
没错,现在貌似在编辑顶层丝印层。
选成顶层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现在貌似在编辑顶层丝印层。
选成顶层才可以

选了顶层还是一样,感觉这个焊盘无法选择的这是我修改的连接https://oshwhub.com/sunhaoqin/dcdc_mp2315#P5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了顶层还是一样,感觉这个焊盘无法选择的这是我修改的连接https://oshwhub.com/sunhaoqin/dcdc_mp2315# ...

多层选成可见

网友:
把多层关掉干嘛?过孔通孔都不显示的

网友:
是不是锁定了,解锁下看看

楼主:
第一次画图,好不容易将输入输出焊盘位置调整为距离边距1.5MM,可是发现这个DCDC模块上负下正的,我用到的是上正下负的,即VIN+在左上 、VIN-在左下  ,VOUT+在右上、Vout-在右下,实在是不会调整希望会修改的大神帮我改一下,我所希望的是将这个DCDC模块适合我原来的DCDC安装尺寸,特发上我修改的文件。还有一些EMI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懂,希望大神帮助一下

https://oshwhub.com/sunhaoqin/dcdc_mp2315#P5

原DCDC尺寸21mm*43.5mm   焊盘距离边距1.5mm 上+下-

网友B:
里面有视频教程,看一遍就会了!

楼主:
跪求大神帮我调整一下,正极在左上 负极在左下,需要重新考虑屏蔽等操作,本人菜鸟不会弄呀

网友:
把多层选项选中可见,就能移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跪求大神帮我调整一下,正极在左上 负极在左下,需要重新考虑屏蔽等操作,本人菜鸟不会弄呀 ...

先把所有群组,之后定位一个焊盘,上下左右都可以移动了,不过丝印层好像不能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视频教程,看一遍就会了!

我就是不会铺铜

网友:
把这些眼睛点出来,你在试试

网友:
点到顶层阻焊就可以拖动了,他这是用的铺铜加开窗。这样做出来电路板好看,但烙铁功率低就不容易焊,做焊盘再铺铜会在焊盘周围留空位,容易上锡。

网友C:
前面有几楼已经说了,把多层打开就能选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有几楼已经说了,把多层打开就能选中了

不知道楼主 要的是否是这样 我不懂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