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电机不转 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的原理jym0532cs

楼主(2021-11-21):
九阳电动机不转,我用到果蔬档上,也不转,拆开看了下,双向可控硅控制,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的原理,在网上查不到,型号是jym0532cs  nkw5l  20脚,谢谢

网友:
电机不转一般都是12V继电器烧坏了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保险是否损坏,如果损坏是要更换电机的

楼主:
没有继电器,是可控硅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保险是否损坏,如果损坏是要更换电机的

保险没问题,

楼主:
电机阻值150

网友B:
看看电机直流供电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机直流供电有没有

没有直流电,

网友:
电机阻值150算问题吗?好像有点大。

网友:
豆浆机修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C:
那个棕红色的保险看断了没有?豆浆机一般电机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棕红色的保险看断了没有?豆浆机一般电机容易坏。

没断呢,两路保险都测了

网友:
跳过原来控制电路,加继电器控制。。此法修复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