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赛玛PSM-460豪华电功跑步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11-21):
赛玛PSM-460豪华电功跑步机故障维修
跑步机故障通电不开机,面板不显示
拆开检查发现控制器不正常工作,TB新的180元,测试控制板发现T10AH250V陶瓷保险管坏了,更换陶瓷保险管后控制板工作正常
显示面板故障代码出现E03,查询电机故障,厂家给的测试方法(首先把电机的皮带卸掉,用两个5号电池串联,然后把电机的红线 黑线接电池的正负极,看看电机能不能转起来)
电机的皮带卸掉,发现有一个方向旋转很紧,拆开电机重新安装好,故障排除,安装测试正常工作
此次故障是电机固定螺丝没有固定水平方向,引起皮带带动电机方向不一致,卡死引起控制板T10AH250V陶瓷保险管保护,更换T10AH250V陶瓷保险管,电机重新安装轴承,重新调整电机位置)

显示面板

拆开

商标

控制器

控制器

控制器型号

控制器型号

控制器型号

控制器

T10AH250V陶瓷保险管坏了

显示故障E03

修复电机

测试正常

网友A:
皮带偏了, 你这个没有加油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偏了, 你这个没有加油装置

是的,皮带偏了,没有注意看有没有加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