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收割信仰的玩意,奥林巴斯原厂快门线RM-CB1

楼主(2021-11-21):
奥林巴斯顶级单反配套的原厂快门线,当年售价370人民币,结构极其简单。

现在奥林巴斯仍然有原厂快门线出售,除了插头以外,和这个没有区别,每个售价320大洋。

这个已经被我改成了2.5插座,配合手里遥控快门的配套线使用。

背面,这玩意当年是脚盆国生产的

拧开螺丝,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铝合金发黑处理的玩意,搞不清为什么非要加这么一个玩意

打开看看,简单吧?

3层结构

屏蔽线材

3层片片的组成零件

不要看它内部螺丝都受潮发霉了,现在依然反应灵敏的。

用料:壳子不清楚,毕竟我不会分辨塑料的原料,模具上也没写,所以不知道。3个弹片是镀金的,镀层看着挺厚挺亮的,磁铁吸不上去,大概是黄铜的?线材为直径4毫米的屏蔽线,外皮是超级柔软坚韧的材料,比硅胶硬一点,低温下依然柔软,但不如氟胶防烫,内部屏蔽层是简单的镀锡线,2根线芯是铁氟龙的皮,导体部分是镀金钢丝,活久见的玩意,这个没见别人用过。

顺便说一下,如奥林巴斯,宾得等小厂,所有的原厂配件都极其昂贵,一点性价比都没有,纯粹就是收割信仰…………然而,市面上没有可以替代的东西,用处相同的玩意有,但做工非常不可靠,让人无法忍受啊,想要好用的,还是得买原厂。

网友A:
永诺十几块钱的快门线都比这好。

网友:
好像就是一根公共端,一根对焦线,一根快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诺十几块钱的快门线都比这好。

拆开看看,啥用料比这个好

反正美科20块钱遥控快门的不比这个好,据我所知美科是国内用料最狠的相机附件厂,永诺的用料还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吧?

你拿个真的来看看

不要凭自己的想象,就觉得原厂玩意咋样

标题已经说明了这就是收割粉丝信仰的玩意,据我所知,奥巴配现在机子那条300多的原厂快门线最少有6个人在用,用的人都说好。

这个还算好的了,宾得一个20多克的镀铬黄铜圈圈卖1000多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看看,啥用料比这个好

反正美科20块钱遥控快门的不比这个好,据我所知美科是国内用料最狠的相机附件 ...

你这个都没料,更看不出用料了::titter::titt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拿个真的来看看

不要凭自己的想象,就觉得原厂玩意咋样

这是在骗子里面找善人呢。
他们用了都说好,是因为心理觉得好,因为三百多买的,怎么可能不好?如果拆了看一看,就不觉得好了。就像有个同事整天吹哪里哪里水库的野生鱼好吃。结果弄两盆鱼,一盆家养,一盆野生,盲测,他也分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骗子里面找善人呢。
他们用了都说好,是因为心理觉得好,因为三百多买的,怎么可能不好?如果拆了 ...

你以为他们没拆过?他们只是粉丝,又不是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都没料,更看不出用料了::

哦,原来你啥都没看见啊

就说一下镀金钢丝吧,你见过有比这个更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为他们没拆过?他们只是粉丝,又不是傻子…………

那说说传销,就算有的知道进坑了,也要假装不知道,不然会显得自己很傻。拆开了也会赶紧装上,不然别人看到了,会觉得自己被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你啥都没看见啊

就说一下镀金钢丝吧,你见过有比这个更好的? ...

我真不信镀金和镀镍在事先不知道时能感觉出区别。这就是多花五毛钱能让多花五十元的招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拿个真的来看看

不要凭自己的想象,就觉得原厂玩意咋样

宾得滤镜贵不是因为黄铜圈,宾得的smc,abc哪个不是同时代的最强镀膜。ghostless除了新版还有个几乎成为传说的无膜版……。除了蔡司的T*XP有径向优化,其它哪家在镀膜上敢小觑宾得。就那个镀膜上低折射率的那层已经是曲高和寡了。
这个快门线用料已经非常好了,大钢片弹性好,也有明显的档位感。这种结构几乎用不坏
那些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二段按键开关的小快门线才是低档廉价货。
用个类似的例子,6.35耳机插座,一般发烧友都觉得neutrik已经是专业的代表了,但还有很多平时很少见的比如位于芝加哥的switchcraft,它有的6.35插座型号都不在产品目录要订货,就是和这个快门线开关类似结构,甚至十字交叉触点,自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不信镀金和镀镍在事先不知道时能感觉出区别。这就是多花五毛钱能让多花五十元的招数。 ...

果然…………

感谢你让我回忆起来当年去关爱智障儿童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宾得滤镜贵不是因为黄铜圈,宾得的smc,abc哪个不是同时代的最强镀膜。ghostless除了新版还有个几乎成为 ...

我说的宾得黄铜圈是那个M42转PK的接环当年那是个以贵名震天下的玩意…………后来好多副厂都做过那个环,可是宾得原厂的环一个都没少卖。就记得那个时候喜欢围观各种卡在镜头上或者卡在机身上拿不下来的副厂环,原厂这个环就没事。

这个快门线,帖子里已经说了,快门那里3个镀金片应该是铜的,大概不是黄铜就是磷铜,弹性还是挺好的。

这个东西,同级别用料的配件基本找不到,所以好多人都买这个老接口的清仓货改。自从奥巴不用那个接口以后,估计保存环境不咋地,就看里边螺丝啥德行就知道了,但是这样的货用着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

感谢你让我回忆起来当年去关爱智障儿童的感觉

我也找到了当年解救传销人员做思想工作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到了当年解救传销人员做思想工作的感觉

这个坛子,传销的东西多了,比如泛滥的福禄克
说实话,优立得和胜利比福禄克功能多好多,可是还卖那么便宜
但愿你有这么大精力去解救

网友C:
和苹果的理念像,东西用料可靠度没啥问题,价格就要高出很多,像苹果5V1A充电头,看拆解评测说用料很奢华方案也很先进但物料成本也就比靠谱的第三方充电头高一丢丢,可价格翻了好几番,挣钱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苹果的理念像,东西用料可靠度没啥问题,价格就要高出很多,像苹果5V1A充电头,看拆解评测说用料很奢华方 ...

不,奥巴从来都是能收割一个就收割一个的,看看他家东西的发售价格就知道了

至于苹果,那是能收割一批就收割一批。就说他家的充电线,定时报废,理由是为了环保,然后多出来好多垃圾。

粉丝数不是一个量级,没有可比性

楼主(2022-09-19):
今天找到了同做工的另一个玩意,只有插口不同,官方价格基本一样的。

奥巴做的这玩意一共有3代,开箱的这个是2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