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2.65买的汉庭照明30W LED工矿灯

楼主(2021-11-21):
有个红包没有花掉感觉怪可惜的,一时手痒看到有个5块多的LED工矿灯,扣掉红包才2.65很巴适。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看评论感觉还行。

整体铝冲压,做工简单,标示30W估计没有。就这散热条件最多10W上下比较合适,再多就可以烤肉了。

外壳21CM比一般台灯罩还大,改台灯感觉比较省事,连灯罩都可以省掉。

板载驱动,看到3个芯片一下就省事了。想降功率使用直接拆芯片,不用计算多大阻值,不用找贴片电阻,so easy。

铝基板标示2835灯珠24W,离标示30W差别不太多,可以接受。

实测约24W与铝基板标示吻合,不虚标,就是这散热真心扛不住。

拆掉一个芯片测试16W,感觉还是有点热

再拆一个芯片测试约8W,可以了。亮度足够,发热也不大。

拆解完后的铝基板图片,抹上导热胶装回去完事。

SM2082EGS

最后贴上芯片及主要元件,感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A:
这种并联的设计真是良心,改起来太方便了!

网友B:
我还有个6块红包没用,不知道买什么好

网友C:
你这么提醒,我赶紧把我那个淘特红包用了,2.8元的方形灯板,实付0.8,说是18瓦,数了下才12个灯珠大概率虚标,买回来再反馈功率不足,看看能不能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并联的设计真是良心,改起来太方便了!

说得没错,改大改小特省事,算是良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提醒,我赶紧把我那个淘特红包用了,2.8元的方形灯板,实付0.8,说是18瓦,数了下才12个灯珠大概率虚 ...

如果是几块钱吊顶的灯,那个散热更差,就是个铁皮。灯板也没有啥好货,看你自己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个6块红包没用,不知道买什么好

随意啦,看到好玩的,不贵的可以试试。

网友D:
大佬这个芯片降功率的原理是啥?降低驱动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芯片降功率的原理是啥?降低驱动电压吗?

LED灯一般都是恒流,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自适应。电压高了容易烧灯珠,电压低了点不亮或者微凉闪烁等。在灯珠数量(几并几串)固定的情况下,电压也是固定的,所以降功率也就是降低电流。这个灯板是3个芯片并联增大电流达到24W方案,拆掉一个就降低1/3功率。只有一个芯片的就是调整芯片旁边的贴片电阻,一般都是几欧左右,与阻值成反比。本灯板也可以微调电阻,就是那个24R0电阻。拆掉芯片就可以降低功率,所以懒得调整电阻,你也可以换上合适的电阻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灯一般都是恒流,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自适应。电压高了容易烧灯珠,电压低了点不亮或者微凉闪烁等。在灯 ...

电阻可以整成可调电阻,还能调亮度

网友:
线性恒流电路,成本低,元件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可以整成可调电阻,还能调亮度

那么小的可调电阻不好搞

网友(2022-02-13):
这个灯碗搞的不错,挺好看的,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