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最开始就是开着开着断电,保护系统一直叫。拆了报警系统后还是会·

楼主(2021-11-21):
拆了报警系统后·就不报警了 ·还是会莫名其妙断电·有一个显示多少V的.然后从不能拧油门开始,这个V数就一直底一直底,然后直到9.多V 就没了 断电了·然后这时候拧钥匙也没用了·重启不了·要等一段时间后 才可以启动·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
铁锂的?内阻过大了吧,换电芯吧

网友:
还是到专门修电动车铺让人仔细检查一下吧,交通工具不是小事,这个钱不能省

网友A:
电压一直低 应该是加不上电了  查查电池接口  空开(直接短路看看 ) 还有锁门要坏了  还得看看连接控制器的线以及往锁头走的线( 线上有的有保险)  这看过应该能查出原因了

网友B:
没说电池的检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电池的检查情况。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出了问题··因为这边修车的说可以用普通的电池试验·但是说二手的怕不够电压·要开全新的·那不就等于要跟他买了 很苦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直低 应该是加不上电了  查查电池接口  空开(直接短路看看 ) 还有锁门要坏了  还得看看连接控制器的 ...

恩恩 大神 锂电池用万用表可以量吗 ·这边修车的说没有锂电池的设备·很多都说锂电池坏了·修车的说应该不是线路问题··哎 ·可惜我自己不会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大神 锂电池用万用表可以量吗 ·这边修车的说没有锂电池的设备·很多都说锂电池坏了·修车的说应该 ...

把你的电池断开  从充电口接个电池 从电压看你的是72伏的  如果一切正常就是电池有毛病了  该换就得换  你自己修不成  除非你有电池和容量均衡的东西  要是进水  保命要紧直接换

网友:
多简单的一个事.电池出线口那里用表检测下.看上面电压掉的时候.电池端电压是多少有没有跌落电压不就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从描述来说就是电池问题 有一组电池出问题了  我电动车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换电池好了 拆下电池测试 有一组锂电池亏电  造成整体不能用

网友:
检查一下刹车断电开关,是不是没有回位。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晒晒你的供电系统,什么类型电池组?容量多少、什么保护板?多拍几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出了问题··因为这边修车的说可以用普通的电池试验·但是说二手的怕不够电压· ...

楼主我告诉你,不用苦恼的,如果你都不知道怎么检查电池,那么论坛里有人告诉了你怎么去做,你会吗?我看肯定是不懂怎么做的,即使有人告诉了你怎么做你也不会做,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出钱换一组电池。
现在网上什么电动车电池爆炸失火的都是锂电池,铅电池的基本上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楼主不会搞,还是花钱好了,否则安全是第一位的,钱是身外物。

网友:
我刚才可能搞错了,楼主的车电池看样子是铅电池的多,如果是锂电池,当电压下降到最低电压时应该就保护不会再显示电压了,现在还能过一会再启动,显然是铅电池了。不过不知道楼主说的过一会才可以启动是什么意思?是可以点亮显示还是可以骑行?我估计是可以显示,不可以骑行。如果是这样,就肯定是其中的一组电瓶出问题了,理论上换这一组电瓶就能解决问题的,不过换上去的是全新的,而其他的则是有点旧的,内阻要比新的大一些的,而铅电瓶是没有均衡电路的,是靠的各电池组自身的均衡。因此还是全部更换掉为好,或者就换一组旧的也是可以的,最好是内阻和其他的基本上一样的且容量也差不多的是最好的。

网友(2022-11-07):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碰到遥控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将电池拆下,直接放电确认下是否电池有问题,然后再折腾车子

网友:
找维修店看看~

网友(2023-01-09):
很可能是保护板  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