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优丰随身wifi

楼主(2021-11-21):
高通210
目前还有卡槽
拆掉上图红圈中esim芯片即可。
19送电源 比较合算

19¥qCNAXxsg2xi¥ https://m.tb.cn/h.f6VE5DU

网友A:
有办法搞到密码吗,卡槽是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搞到密码吗,卡槽是不是不能用

无需密码  拆掉上图红圈中esim芯片即可用卡槽

网友B:
这个玩意儿的信号稳定吗?可以拖几个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儿的信号稳定吗?可以拖几个客户端。

还可以 满足一般上网游戏需要

8~10个  实际未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 满足一般上网游戏需要

8~10个  实际未测。

先收藏,有券薅羊毛。

网友C:
用充电宝供电 可以正常运行不???

网友D:
看论坛高通210方案不如中兴微方案

网友E:
后台管理界面什么样子?能收短信吗 ;;之前210的那款界面太简单了 不能收发短信 已经被我拆了

网友:
ml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充电宝供电 可以正常运行不???

当然!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Make    Love             ---免 / 流

网友F:
怎么我买的这个和你那个不同的?我的是不是410呢,进不去后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台管理界面什么样子?能收短信吗 ;;之前210的那款界面太简单了 不能收发短信 已经被我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台管理界面什么样子?能收短信吗 ;;之前210的那款界面太简单了 不能收发短信 已经被我拆了 ...

我正想买这款呢,看着硬件简单会不会发热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论坛高通210方案不如中兴微方案

我了3个中兴方案,4G部分还可以,(以前用过2个中兴4G方案的cpe不发热我很认可)但主控CPU不行,卡的淘宝什么,数码之家,恩山回帖都点不动,但是去测速却有几十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我买的这个和你那个不同的?我的是不是410呢,进不去后台呢

这个芯片是msm8916吗? 是的话 那就是410, 后台管理界面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我买的这个和你那个不同的?我的是不是410呢,进不去后台呢

你这个什么时候买的,什么价格有链接吗,你这个没阉割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台管理界面什么样子?能收短信吗 ;;之前210的那款界面太简单了 不能收发短信 已经被我拆了 ...

看打磨的样子,大佬这是打算抄板然后自己做个底板来改进散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