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一个富友POS机

楼主(2021-11-21):
已经坏了,一直卡在开机画面,拆开看看

还带个小打印机

9V4A电源,没有拆,这个可能还有点用处,不过一般也用不上

取出电池,竟然有4个手机卡槽

看着还挺复杂的

这个电池比较少见,型号3032,比2032大一圈,测了下已经没电了

侧面的磁头

电池7.4V,两块电池拼起来的,还是飞毛腿的,2013年的,有点鼓包了

网友A(2022-12-07):
卡槽的SAM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槽的SAM是什么意思?

这种POS一般有多个SAM卡槽,放入ISAM卡(充值),放入PSAM卡(消费),通过与射频卡的指令交互完成交易,提高安全性。

最近几年都是SAM卡认证+后台服务器认证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网友:
拆屏玩吧,能点亮的话,D个时钟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POS一般有多个SAM卡槽,放入ISAM卡(充值),放入PSAM卡(消费),通过与射频卡的指令交互完成交易, ...

谢谢大佬的回答。

网友:
都是工业垃圾啊 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