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18650动力电池请教大伙

楼主(2021-11-21):
最近想买点18650动力电池给垃圾工具换一下坛友们知道哪家的电池好用又经济的告知一下谢谢!进口拆机或全新国产都行好用就好

网友A:
好用的不经济
经济的不好用

国产的便宜
容量不大
寿命不长
一致性不好

进口的假货多多,水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的不经济
经济的不好用

说到点上了很是犹豫才来问问大佬们啊

网友:
一致性好的新电池个人买不到,拆机电池水太深

网友:
国产的电池好是好,就是你在*宝上买的都是残次品,太容易坏啦。

网友:
偶觉得撸二手品牌电池包来拆比较划算

网友:
特斯拉拆机6-8块,3200衰减到3000,不知道性价比如何。

网友B:
国产的天鹏,亿纬,东磁,长虹三杰,之流有8-10C动力型.容量2000mah。常见价格5-6元。只是你能买到的大部分不是A品。价格当然也便宜。组电动工具用还行。高频用个一两年挂了还可以再换芯。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天鹏,亿纬,东磁,长虹三杰,之流有8-10C动力型.容量2000mah。常见价格5-6元。只是你能买到的大部分 ...

我也是这么想的,都便宜了,就要接受一些缺点,没有完美的东西,再说在价格面前,使用时间才缩短了那么一点,很划算,比如说进口电芯15一个,能用3年,国产电芯7.5一个,能用两年,再短点用一年半,不划算吗?玩电动工具的就没见过几个呢能把电池用到使用极限的,一年能用几次都多了……

网友C:
我倒是想组个容量型的12V锂电池,10000毫安以上,不知便宜点多少能组到

网友:
现在的国产电池都挺不错的,可惜在某宝上的大部分都是残次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组个容量型的12V锂电池,10000毫安以上,不知便宜点多少能组到

超级便宜!12v3串,10Ah,好电池3并,破电池5并,也就15个电池,加上保护板,充电器,不过100元!
磷酸铁锂的4串电池组,二手的,也不过5-60元

网友D:
这个真没推荐的。还是赌吧,回来自己测,不行就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没推荐的。还是赌吧,回来自己测,不行就退。

看来只能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级便宜!12v3串,10Ah,好电池3并,破电池5并,也就15个电池,加上保护板,充电器,不过100元!
磷酸铁 ...

闲鱼水太深不敢上,丢钱事小,炸了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水太深不敢上,丢钱事小,炸了就完蛋了

你听谁说炸的?
18650很安全的。
水深的只是容量内阻和寿命,仅此而已。

什么炸了,起火,发热,烧毁,都是使用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绝对都是短路!过冲!除此之外,再无危险,可以放心使用!

切勿裸奔!
切勿裸奔!
切勿裸奔!

网友:
穷人只能用力神。。。

网友:
力神与atl吧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