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小钢侠之前没全部改装好,被很多人说不安全,今天改装好,重新发

楼主(2021-11-21):
我不缺角磨机。只是轻载使用,改了后出现缺口是的马上就换了因为成本低太多了。

楼主:
护目镜 ,噪音防护 护具我都比较齐全的。我用出事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低很多。所以非专业人士不要学我。

网友A:
保护罩都会自己DIY厉害咯,等看你的100MM盘片使用感受。

网友B:
你轴的螺丝也改大了吗?原机是5mm的吧?

网友:
其实干活的时候带点防护用具还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轴的螺丝也改大了吗?原机是5mm的吧?

肯定改了。在之前的帖子有发。不改不可能同轴的。装会原来的只要拆了换原来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罩都会自己DIY厉害咯,等看你的100MM盘片使用感受。

原来的小切割片震动比现在的大。感觉现在的比较好。我用的是双面挂网的切割片,比较不容易裂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轴的螺丝也改大了吗?原机是5mm的吧?

螺丝是一样的。就是改压片。

网友C:
我护具更全安全意识更高,我仍然不会用两万转的角磨机装额定转速一万转的磨片,因为我的健康和安全很宝贵。装个保护罩最多算是亡羊补牢,根本问题磨片和角磨机转速不匹配却视而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护具更全安全意识更高,我仍然不会用两万转的角磨机装额定转速一万转的磨片,因为我的健康和安全很宝贵。 ...

这个离心力,可以有直接把切割片甩爆

网友D:
我是来看焊工的,技术不错,气保焊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焊工的,技术不错,气保焊焊的吗?

氩弧焊。

网友:
问题是这货转速19500,装上100的切割片后线速度是105,大部分切割片的线速度是72,超了40%,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E:
楼主的角磨机是否2903,用了多久了,有没有出现启动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护具更全安全意识更高,我仍然不会用两万转的角磨机装额定转速一万转的磨片,因为我的健康和安全很宝贵。 ...

确实是,这变相的提高的砂轮爆裂的几率,我2903用125磨片我也是算过转速了,特殊的时候装150的也不会超速,我测过实际速度,2903只有六千多转

网友E:
楼主要是有精力折腾,可以把电机定子拆开,改用细一点的线,比原来多绕些圈速,降低电机的KV值,转速会低点,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角磨机是否2903,用了多久了,有没有出现启动困难

我两个都是2903的。没发现启动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是有精力折腾,可以把电机定子拆开,改用细一点的线,比原来多绕些圈速,降低电机的KV值,转速会低点 ...

非常理想的方法,转速降低,低速扭力还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个都是2903的。没发现启动困难。

已经麻了,手上买了一堆了,有自己的和朋友的,坏了不少,只有一个机器是看见驱动烧坏的,其他的都是由间歇性无法启动,转变到按开关以后没有任何反应的,昨天淘宝买了个万能驱动,回来改造看好用不,为了对比,我咸鱼又买了个新机器,还好现在机器便宜,两百多,当一次性产品也还能凑合

网友:
别的不是很清楚,但问下12V电池驱动100磨片合适吗?